[华为手机维修]
平板数字密码忘了?

楼主(2015-01-02):
  进去后又数字的密码给忘了,之前USB调试也没打开。软件都连不上,怎么破解呀 。固件也找不到,这个平板就一个开机键也不知怎么进工厂模式。  求助 好久不用啦

网友:
安卓那个版本

网友A:
不能刷机解决吗?

网友:
最新4.4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刷机解决吗?

关键固件也找不到 也不链机,用卡不知道怎么玩。就一个开机键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直接上图 4.3有方法 可能只有jtag刷机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 直接上图 4.3有方法 可能只有jtag刷机解决了

上图了 你看看

网友:
其实我想喊你上主板图 看有没有jtag接口 但看了牌子以后我也没法

网友:
额,这样可以刷机吗、

网友:
把平板拆开,看看有没有复位按键

网友:
如果能双清的好就好了

网友:
先锋平板?好像有这个牌子手机

网友:
拆机短路d5.d6看看能不能刷机,只有这个办法!

网友:
有没有音量键?要不在关机下按返回键加开机键试试

网友:
硬格双清呗

网友C:
硬格双清怎么操作呢?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格双清怎么操作呢?请教

开机+音量上或者开机+音量下,计入RECOVERY模式,执行双W的选项选择双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