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不充电。南桥坏了?可能吗?sure

楼主(2015-01-02):
一台T430集显,故障是不充电。实际上测到是,插不插电源的情况下都是显示充电中,主板一直在一个识别到适配器的状态。看到这样的故障,问题就好解决了,找到AC_PRESENT,此信号只到南桥和TB,打对地值120,明显不对,弄开TB32脚,还是120,直接更换南桥,OK。此机器已修复多台,很多故障都有南桥坏的,1.05伏特别容易烧,望同仁们注意。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一个通病,大家记住这个就好了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

因为少,所以发上来让大家遇到 少走弯路

网友B:
什么都有可能,一个信号连接的端口越多,谁都有可能出故障呢,

网友:
都是相互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都有可能,一个信号连接的端口越多,谁都有可能出故障呢,

其实这个南桥坏我也是头一次遇到

网友C:
没有吧?充电会是南桥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吧?充电会是南桥坏了

你看看这个信号应该就知道了啊

网友D: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感谢

嗯,论坛内有什么问题多多交流

网友E:
楼主知道这个AC_PRESENT信号是什么作用吗,上次碰到一个think E130不充电,可以放电,怎么也没修好,EC BIOS,桥BIOS,电池、充电IC换了,条件也都正常,这个AC_PRESENT也是3.3V,就是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知道这个AC_PRESENT信号是什么作用吗,上次碰到一个think E130不充电,可以放电,怎么也没修好,EC BIO ...

有3.3就没问题啊,只是你得看看他的阻值,如果你去掉了适配器还是三点三的话,那就和我这问题差不多了。

网友:
不太可能吧

网友:
你要是认真看了这个信号你就知道应该是存在的

网友:
总结得很不错

网友F: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是经验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

灌水会被抓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G:
EC检查了么?刷下BIOS看

你看了贴子吗,都已经是修好的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不上电池不触发是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这个机器是不上电池不触发是吗?

不是啊,上电源是可以触发的

网友J:
还没有遇到过,经验保存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不是啊,上电源是可以触发的

适配器检测信号错误应该不开机才对呀,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信号的值介于正常与不正常之间徘徊的时候就会出一些不稳定的故障。。。谢谢你的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没有遇到过,经验保存着

多多交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适配器检测信号错误应该不开机才对呀,不过有时候就是这样。。。有时候一个信号的值介于正常与不正常之间 ...

是的,虽然对地值有问题,但是他的电压依然在,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奇怪的事

网友K: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啊 下次碰到就好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呵呵 谢谢楼主分享啊 下次碰到就好办了

是啊,能少走弯路

网友L:
第一次看到南桥坏了 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看到南桥坏了 不充电\

存在必然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L:
第一次看到南桥坏了 不充电\

存在就有道理的

网友M:
学习了,没遇到南桥坏不充电的,遇到过BIOS故障造成不充电。

网友N:
打对地阻值120就能判断,这阻值感觉挺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M:
学习了,没遇到南桥坏不充电的,遇到过BIOS故障造成不充电。

BIOS造成不充电,是因为BIOS里定义了EC的引脚

网友:
灌水?要抓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打对地阻值120就能判断,这阻值感觉挺正常!

所以我发的是经验贴,因为我有好板量到过阻值

网友O:
南桥引起的确很少见,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O:
南桥引起的确很少见,谢谢分享

确实见得少

网友P: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网友:
没有可能把

网友:
引用 网友P:
这种问题第一次听说,谢谢分享

记住就好,少走弯路

网友:
现在不正存在着吗

网友Q:
现在的机器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现在的机器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的

这个信号一直存在着,只是南桥极少坏而已

网友R:
以前修南桥没有碰到过

网友S:
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以前修南桥没有碰到过

针对故障才能找到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S:
这个还真不知道,学习了

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T:
AC_PRESENT   多谢楼主分享  了解这个信号的作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AC_PRESENT   多谢楼主分享  了解这个信号的作用了

嗯,交流中进步

网友:
灌水是会被抓的

网友:
目前还没有修到

网友:
多发表自己遇到的问题,多交流

网友:
现在的机器南桥问题确实比较多,容易烧坏

网友U:
上网本就是,不充电,南桥坏。 这个没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U:
上网本就是,不充电,南桥坏。 这个没修过

电路原理差不多

网友V:
我的T410进水修机没修好,换个板赚了300大洋,这年头,我就放了几天,看都懒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V:
我的T410进水修机没修好,换个板赚了300大洋,这年头,我就放了几天,看都懒得看。

那板很便宜

网友:
下次遇到了试一下

网友:
记住这个信好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好久没来!!东西都多了好多

多看看论雲

网友X: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有用  收藏下   谢谢楼主

网友I:
引用 网友X:
这个还真没碰到过  有用  收藏下   谢谢楼主

嗯,看贴加个分啊

网友Y:
我也没见这种情况,这机器没得修,传说很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Y:
我也没见这种情况,这机器没得修,传说很稳定

上万的机器当然稳定

网友:
     反正我是没碰到过

网友:
遇到的时候就用 得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嗯,看贴加个分啊

我也想给楼主加分 但是我分都加完了

网友Z:
以后遇到了得注意了。

网友AA:
LZ能否将这个笔记本的图纸贡献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听说这种问题

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Z:
以后遇到了得注意了。

是的啊,有价值给加个分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A:
LZ能否将这个笔记本的图纸贡献下

淘宝都没有买的这个

网友AB:
居然还会有这种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B:
居然还会有这种问题

就如同你的图片

网友AC: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以后用到

网友AD:
还没有遇到过由南桥引起的不充电 不过很多客户不在乎这个 很少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谢谢楼主分享 ,希望以后用到

嗯,记住 信号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D:
还没有遇到过由南桥引起的不充电 不过很多客户不在乎这个 很少修

客户不在乎充电?

网友AE:
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但遇到这种问题上BGA,还真要胸有成竹。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问题还真没碰到过,但遇到这种问题上BGA,还真要胸有成竹。

那是当然的

网友:
神马回复小心被抓

网友:
灌水会被抓的哦

网友AF:
应该不是通病吧 反正我还没遇到 修倒是修了几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F:
应该不是通病吧 反正我还没遇到 修倒是修了几台了

待机出问题多,但这个故障比较少,一般会坏TB或者充电芯片那里

网友AG:
还未碰到这种南桥引起的充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还未碰到这种南桥引起的充电问题.

以后遇到就用得上了

网友:
朋友来份图纸我们一起解决一下问题才是。

网友AH:
这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听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AH:
这问题还真是第一次听啊

林子大了什么本本都有

网友AI:
问下LZ,对地阻值120 就觉得有问题。那正常应该是多少啊。也没短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I:
问下LZ,对地阻值120 就觉得有问题。那正常应该是多少啊。也没短啊

经验贴,好板对比的。下有四百多

网友AJ:
t430的机子还是比较新的还没有修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J:
t430的机子还是比较新的还没有修过

X240 W540 T540 T440这些都出来了,这个不算新了 QM77的而已

网友AK:
骂了个八字。。。120都被你怀疑了,那具体要多少值啊

网友AL:
这个信号烧南桥啊,怎么引起的,桥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K:
骂了个八字。。。120都被你怀疑了,那具体要多少值啊

上面不是有写吗。四百多,我也与好板对比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这个信号烧南桥啊,怎么引起的,桥烫不烫

很少遇到的,一般是烧TB

网友:
引用 网友I:
林子大了什么本本都有

哈哈 说的也是 看来你遇到了 怪胎

网友AM:
南桥?  表示没听过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M:
南桥?  表示没听过这样的

太普通的问题也不会发出来

网友AN:
适配器识别信号不是ACIN吗,由充电芯片检测的?你这AC_PRESENT是什么信号?

网友:
没有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N:
适配器识别信号不是ACIN吗,由充电芯片检测的?你这AC_PRESENT是什么信号?

类似的,差不多,检测电压超过2.6伏就表示已正常输入

网友:
以后遇到 就能用得上啊

网友AO:
LZ有图纸吗?怎么不上传下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O:
LZ有图纸吗?怎么不上传下图纸。。。

参照X230看的,这图没有,淘宝也买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