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开机不亮

楼主(2015-01-02):
E50开机不亮   电流裸板1.2左右   焊显卡无果              ?????

网友:
裸板1.2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
AMD的吧? 北桥呢

网友:
先外接看看有没有亮啊,把平线拔掉再外接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吧

网友:
然后了,不会修了?

网友:
E50的机器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跑马了吗?

网友:
amd的可以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AMD 的桥坏得多啊,

网友:
过内存了没你就加焊显卡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过内存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