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M1 待机 0.02 按开机键0.06 然后掉掉0.02 求助

楼主(2015-01-02):
测了下主板上所有的电感都没有电,请修过这款主板的帮看下 这机器待机的时候有没有3V 5V,谢谢

网友A:
有图纸吗?可以帮你看下

网友B:
有图纸看EN1和EN2 没图纸看芯片的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吗?可以帮你看下

没有图纸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看EN1和EN2 没图纸看芯片的定义

讯维上的图纸和我的不一样

网友C:
按开机键测一下哪些电压出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开机键测一下哪些电压出来了

测了缺少SUSB#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