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

楼主(2015-01-02):
HP4411S开机显示两三根线条,修过换过显卡3个新的与显存4对新的,仍旧如此。

网友:
换屏第一步啊,直接干显卡无语

网友:
外接会吗

网友:
屏上两线,,一般都是屏啊,先换屏吧

网友:
直接干显卡    无语的节奏了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  屏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