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 1TB一体 多磁头 多盘片移动硬盘二次恢复案例+PC3K解密方法

楼主(2015-01-02):
     接客户一块WD10 TMVW USB3.0 一体带加密的移动硬盘,送来时已经被开盘了,电路板也飞线动过了,电路板是1814的,这种已经开过盘的一定不要再通电,先开盘看一下情况:

    开盘后发现是3盘片6磁头的盘,已经有3个磁头脱落,并且粘附在盘片上了,而且在里面,另外盘片还有一些无尘污染,这里我再次强调各位同行,开盘一定要在良好的无尘环境下进行。
    目测这种情况需要拆出3张盘片,先把粘附在盘片上的磁头取下来,然后在对盘片进行除尘工作,首先我们对盘片进行拆卸: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磁头粘附在盘片上,这个要用镊子小心的取下来,才能更换新的磁头组件,否则磁头上去就报废了。取下盘片后,要按顺序放好,千万不能弄错顺序,或者正反弄错:

    上图使我们自己改装的放盘片的钩子,放好两种盘片,再对最后一张进行除尘工作,除尘主要就是用无尘布和皮老虎,先吹去浮尘,然后再用无尘布小心的擦拭,直到表面用手电筒照射发现不了,灰尘和污染物。
    盘片清洗工作完成后,就可以按照顺序放回原来的盘片,这里涉及到一个盘片同心圆定位的问题,这个要注意一些手法,平时多试,多练就可以了,难度不大。当然你也可以做标记什么的。安装好盘片后,就可以更换新磁头组件了,由于这个电路板是USB3.0的,我们还需要把他换成SATA接口的 用1820的电路板即可,把原ROM换过去,我们这个盘把原ROM换过去,已经不转了,原ROM已经损坏,没有关系找个微码一样的ROM写一下就可以了。
    电路板条件都准备好后,就可以开始接PC3000镜像数据和解密了:

解密按钮在 DE设置菜单里,第二个选项的最低部,点一下就可以自动测算出秘钥,解密后就可以用DE镜像有效文件了,经过几天的拷贝数据完整恢复!

本案例中知识点总结:
1.对于多磁头,多盘片的硬盘出现粘附磁头,一定要清除掉,否则换上新磁头就会打坏。
2.WD 1814一体板可以用1820 SATA板代换。
3.WD 1814的ROM损坏可以直接找微码一样的ROM刷上即可。
4.WD 用PC3000解密是利用隐藏在硬盘最后部的LBA容量里的key段进行解密的。(细心的人会发现WD一体盘会比SATA的盘LBA值小一些)

网友:
版主:这个太深奥了!有没有教程教下的???

网友:
不错哟你是那的开盘多少钱

网友:
谢谢分享~不过对于除尘的部分还是有疑惑,感觉不太清楚操作步骤

网友A:
原故障可能是卡磁头了 上一家强行磁头回位 造成磁头脱离粘在盘片上的

网友:
非常棒的实例分析,学习&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故障可能是卡磁头了 上一家强行磁头回位 造成磁头脱离粘在盘片上的

回答正确,基本都是这样导致的

网友:
楼主说的一体盘是不是盘电路板本身就有USB接口?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B(2015-03-11):
这个以前没见过,不错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以前没见过,不错哈。

好多钩子。

网友:
只是觉得挺干净,而且创意不错。

网友:
谢谢分享,有你更精彩

网友(2015-04-12):
长知识了,只是自己手法不行,还需要多多练习啊

网友:
好深奥 啊,不过明白了点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