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显卡没有图像

楼主(2015-01-02):
七彩虹gt630独立显卡没有图像,风扇转,求高人指导

网友:
先打阻值,再测供电

网友:
加焊GPU吧……

网友:
这还什么都没测试呢,叫人家怎么给你判断

网友:
用替换法换显卡试过再查

网友:
坏的很正常啊 从简开始 先供电再打值后ROM

网友:
楼上还是有点实力的了,支持楼上了

网友:
这样就叫人加焊,,,,,,是不是有点过了,,,是不是应该叫人先查下各供电,问问认不认卡,之类的呢

网友:
先外观检查有没有掉件,断线的,上电查供电正常吗?换晶振,再就加焊核芯,显存了,还不行就扔了吧。

网友:
供电,GPU有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