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桥工们的一些忠告

楼主(2015-01-02):
今日无事,看看论坛里好多的帖子,只有一个大大的疑问。你们为什么跟显卡过意不去,不显示就换显卡?

去年一年,交换了很多G460 G470 G480 Y470 B470 V470主板,这些主板有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交换发来的板子显卡都被做过,我想问下你们为什么修板都要换显卡?

     其实从HM65以后 ,如果是双显卡的主板,显示大多已不在受显卡控制。
如果一块主板你开机后,发现电流表跑马或者不跑吗,你就以为显卡坏了,上BGA干显卡,我告诉你这个大错特错。

   拿最常见的G470 G480 Y470来说, 折现板子如果开机不显示,98%跟显卡没关系,因为如果是好板子,你拆掉显卡以后照样可以进系统,玩游戏,一切正常。(部分单显卡G470 不在列,比例很小)

    HM 6X 7X  inter主板  ,如果开机颜色不正常(红色 绿色,黄色等等)。 这时候你先排除屏线, 屏 。然后确定问题确实在主板上才好。

   如果真是主板问题。那么问题又来了。到底是显卡引起的(绿瓶 红屏 黄平 等彩色平)还是南桥引起的呢?

这个其实就很简单了  , HM6X 7X的主板直接切掉显卡供电就好了  让显卡不工作。 这时候如果开机正常,那么就是显卡坏,  如果切掉显卡供电,依然是(绿瓶,红屏,黄平,等彩色平)那么问题就在南桥 ,这是南桥坏了 ,  想这样的差色显示, 坏主板直接量LCD接口都能发现问题的  直指南桥,更换即可,没必要在南桥和显卡之间二选一猜测。

      关于G460 Z460 很多主板开机跑吗后反复重启,到块显示的时候又重启。这个问题很多人都碰到,就不说了,问题在显卡。那个显卡坏了。换个新显卡即可。 如果你用仁宝专用诊断卡,可以看到的代码是跑马到17后灭机反复重启,或者跑马到F9后反复重启, 这两个问题都直接指向显卡坏。  拆了很多发现显卡下面掉点,不掉点的换个显卡直接就是好机器了 。
  当然 G460 Z460如果不显示那他跟显卡有关系, 因为G460 Z460采用的是HM55单显卡设计架构,相信你从来没看到过几个双显卡的G460 Z460机器。 也不要鼓动求助者去刷BIOS ,甘南桥了,那都是浪费。

        至于G470,如果不显示,双显卡的大多不要找显卡问题,如果你怀疑显卡坏, 把显卡摘掉还是不显示,那就是不是显卡坏(显卡坏会引起商店电流大  短路引起不显示, 少部分拆掉短路显卡即可上电正常显示)
当然G470最多还是CPU供电不起,这个论坛以前有人说的很精辟了 ,如果还是不明白 就找前辈们的帖子多看几次。

     关于G470有些进水修好后有抖屏的机器, 这个直接更换1.5V 19VB+大电容一个就好,大多是那块进水,不要忽略了这个电容。

    至于G470修死都不人声卡的 其实也简单,琢磨下就出来了。

Y470 这个挨千刀的机器,大多是显卡感叹号,这简直就是给维修的我们送福利的,不知道大家为什么手很的选择干显卡?   问题就在1.5VGS   只要把这块电路修好大多感叹号都会好,下次碰到感叹号的望你们都手下留情,秀秀电路就好。小Y显卡没那么容易坏。

      如果小Y 开机不显示,那更不要干显卡,因为所有的小Y 都是双显设计。(显卡引起不显的概率不到2%,显卡短路)  你还要是坚持傻不拉唧的干显卡,那只能认为你精神可嘉。

看见那些求助贴,一说开机不显示,你们就鼓动求助者干显卡,我只想知道干完显卡能好吗?

补充内容 (2015-1-4 11:21):
109楼   以Y470为例简单描述下显卡相关

 会员1124803300鑫豆2024-11-15 21:10
 会员11686912元2022-10-24 17:35

网友:
很好,说的很对,有些维修的靠换,不行又换,还是原理不透

网友:
楼主说出了心声,新板型与旧板型故障有区别,不能一味以之前经验进行维修。

网友A:
双显卡独显感叹号可以参考独立不显示来维修。。。如果没有集成显卡显示的话就是不显示!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别人怎么搞我们管不了,我们只能告诉自己该怎么修!

网友:
都是经验惹的祸。

网友:
虽然说现在的显卡不是那么容易出故障,但是现在的机器独显出故障的几率我 也感觉不低~

网友:
已经复制粘贴到维修经验下面,以后有这些好东西请继续发帖。分享。

谢谢

网友:
Y470警告关机后不要再扳动显卡转换开关这也是显卡出问题的原因吧?

网友:
桥工们要努力学习了

网友B:
LZ可以探讨下G470修死都不人声卡的问题吗

网友C:
问下LZ,Y470 出叹号是1.5VGS出问题。那是这个电压低了还是高啊,还是外围电路的事。能说下嘛?不胜感激

网友:
dong懂了很多。以后不乱干显卡le

网友:
桥工 是没有办法的好哈  哈哈

网友:
BGA机器好点的还不会把显卡干坏,BGA差点差点的反而把显卡干坏了,留下人为故障,不是所有显卡都要假焊,只是你要看看是AMD还是NVDIA 07到11年的,看什么型号,像有些NVDIA新款的显卡很少坏。。。。容易坏的大家都知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显卡独显感叹号可以参考独立不显示来维修。。。如果没有集成显卡显示的话就是不显示!楼主想表达的是什么 ...

不能这样说,好经验是需要分享的。

网友:
看来哥要努力了,不能老是杆显卡了

网友:
谢谢楼主经验的分享,顶个!

网友:
所以,经常正规学习是很重要的
欢迎大家选择迅维

网友:
谨记楼主的教诲  我等受教了

网友:
新显卡确实不容易坏

网友:
很不错呀 ,都是正解 顶你  今天的分给你了

网友:
很多人都是根据经验或者三板斧来判断的,连最基本的测量都不去做

网友:
部门了考官显卡了

网友:
想不陀啊

黄鑫船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好帖子 解决了很久以来的很多疑问,高手。

网友:
维修不单单的是加焊显卡就好的

楼主说的极是

网友:
谢谢前辈的帖子,经验丰富

网友:
楼主说得也不绝对,我发现Y系列坏显卡的还是比较多的!这显卡不便宜,修过好多台了感叹号的换显卡解决的!还有打上独立显卡驱动就黑屏的都是显卡坏引起的。

网友:
想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桥问题   我都是用风枪吹吹   没有直接上BGA

网友:
说的真是太有道理了!!!学习论!!

网友:
以前遇到过,白屏的机器,被人弄的显卡,加焊的面目全非,换卡后还是白屏,查屏电路修好的

网友:
经验害死人

网友:
对的,LZ.现在HM65的EDID和LVDS两个信号基本上都是桥发来和控制的了。对于不显示的,你就算换显卡也不会好的。千万不要一味的干显卡。要看信号是由哪个控制的,这才是重点。

网友:
而且像LZ说的Y470,这款分A卡和N卡,这两个都是大卡,不是小的。所以不是那么容易坏的。

网友:
联想的销量很好,修的也很多,这个帖子还是比较重要的,毕竟现在修的大多是这些机器,看来以后不能只顾干显卡了,照楼主的说法是不是以后大多数双显卡的机器,确定是显卡问题的话就去掉独显,连线路都不用改,就能直接亮机了是吧?

网友:
1.5VGS是+1.5VS转换来的,这个机器我现在还没修到这个问题。贴主是说管子不能完全导通吗?

网友:
楼主 这篇文章很有力量,桥工快要退出这个行业了 ,我们就拭目以待吧

网友:
的确是这样,HM65以后的机器基本显卡都不容易坏了

网友:
看来显卡不能乱换了,楼主说的也是很有道理的。

网友:
来自: 贵州贵阳
在哪里啊。我没有看到啊。

网友:
见习维可就有这么深的见解不简单呀!

网友:
经验与原理都重要,要两手一起抓,我是学习了。

网友:
楼主写得很精辟,我等受教了,Y470的1.5VGS,我没有找到,只找到+1.5VS_VGA,不知是不是楼主所说的,还请楼主指点

网友:
非常经典的例子,谢谢了,

网友:
判断独显坏还是集显坏,有没有可以测出来的?这样就可以不拆显卡判断了!

网友:
至于G470修死都不人声卡的 其实也简单,琢磨下就出来了 这里是什么问题 不说下

网友:
写的太好了,全部都是经验呀!值得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网友:
楼主说的狠好,给加分了,请问楼主Y470这类的机器,你说切开独显供电是说切开独显的所供电,还是单撬开独显的供电电感啊

网友:
看来三板斧的日子已经不能再用了,还得好好研究电路了,不要再让显卡伤不起了,楼主好经验呀!!加分

网友:
好多看到加电无显的 都习惯干显卡
原来电路问题也不少嘛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

网友:
同学好啊谢谢共享

网友:
lz分析的很到位 不能老干显卡了

网友:
学习了,希望有更详细的说明。

网友:
双显卡的有些不太明白,不太好修

网友:
别人想怎么修是别人的事 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网友: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确实这样 楼主分析的很对

网友:
楼主总结的不错。谢谢楼主分享经验啊。

网友:
有用~~~多多总结

网友:
很对,6系列以后的一些机器把显卡电感翘起来就可以用集显显示了

网友:
师傅也是这么教的,不要动不动就干干干,确实干了这么几次,发现没一次干好的。最后发现只是一个供电没出而已。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学习了

网友:
现在有个显卡自动切换技术,独显坏的几率比以前低了,

网友: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显卡在机器当中坏的概率还是 挺高的,不过楼主说的也不无道理只能借鉴吧

网友:
为什么干显卡,其实是因为加焊显卡容易,比刷BIOS还简单

网友:
Y470 Y460等类型机器修过很多装不上显卡驱动的 只有一个是断线引起的 其他七八台都是换显卡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你说小Y显卡没那么容易坏?

网友:
技术要推成出新呢 不断的进步才能长久不衰

网友:
这个贴说的有点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可以探讨下G470修死都不人声卡的问题吗
声卡供电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下LZ,Y470 出叹号是1.5VGS出问题。那是这个电压低了还是高啊,还是外围电路的事。能说下嘛?不胜感激

这个当然是无供电或电压低了造成的感叹号出现。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都是HM6X,但大部分人在用以前的经验来维修新的机器~!

网友:
楼主说的很有道理,感觉打了不少脸哈#

网友:
独立显卡hn65的 我们这里修的很少啊

网友:
凡是遇到电流上去了不显的机器,首先应外接看看。再用风枪吹吹看有没有变化。然后再查供电,换显卡,桥等。

网友:
楼主总结的真好!!!

网友:
现在接的机子不显示很大一部分都是桥和显卡的问题,干之前会排除调屏线,供电之类的问题,有把握之后才会对芯片动手

网友:
我这里有个M490就像是显卡问题 有没有修到过的

网友:
今天修个G470不认独显,干了显卡,机器都亮不起来了

网友:
这个不错呀 下次做的时候可以看看 不然显卡挂的太多了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楼主是不是联想专修啊  对联想这么了解

网友:
我的维修准则:绝不轻易动bga

网友:
Y460 AIT显卡的就可以直接拆供电

网友:
谢谢楼主,发出来大家分享

网友:
说到我们桥工的心口上了。

网友:
此贴不顶有点对不起党

网友:
LZ神人呀,这得修多少联想机才能总结出这些经验呀???能不能请教个问题,就是如果快速的去测量显卡的供电,比如那些转换电压,和线性调节出来的电压??打显卡后面的电容??这样打有时也不知道打得全不全,有没漏的,心里没底呀!!!

网友:
看楼主好像是联想售后的,经验不错。

网友:
一看前辈是经验丰富,一般不动不动就敢显卡, 那是最后的办法才动 ,我修机子,干南桥,其次才显卡, 北桥基本不动了,太冒险了,

网友:
Y470显卡坏的确实不多,Y460坏显卡的很多,G460坏显卡的多,G470也是比较多坏显卡的,b470坏显卡几乎很少除非那个铁管短路,  还有现在的A卡确实容易坏,假焊都没有只有换,还有现在的人你说本来是独立显卡的因为显卡坏所以可以用集成显卡,但是客户大多不会愿意用集成显卡,因为大多人是因为游戏而选择显卡的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杆的,修出经验了啊……

网友:
还是要看什么问题和个人经验

网友:
用示波器看过内存没有。 要是过了内存 都已经跑马的   不显示可以去干显卡了吧

网友:
这贴子太好了,楼主好人啊!以后修机要老实查电路了,不能在走弯路了!

网友:
好像都习惯了  拿到一个机电流正常    复位正常    就直接干桥和显卡了

网友:
楼主的话挺好的  但是判断来判断去就像你说的HM6X 7X拆掉显卡还是能亮的 但是这拆显卡也是再动显卡不是嘛  说来说去还是得做BGA来判断是不是显卡的毛病。

网友:
桥工 不错的标题 我返修台都没有用过

网友:
这个帖子相信大多人是看懂了。那么什么时候该动显卡,怎样确认显卡问题。谨以Y470 为例。适用于

Y470 A N卡,即Y470 Y471 Y470P机型。

   小Y的通病依然在于不开机,也是几个送钱的19V大电容,最常见的是屏接口那个19V电容,当然有时候

也是其它地方的大电容,如果其它地方的大电容短路,也很简单,B+短路的机器,不论怎样说都是送钱给

大家的。大家必须抓住每次赚钱的机会。

    其次小Y如果不出CPU供电,同样采用95831,思路跟G470几乎一模一样,参照G470即可。还有如果开

机看见正常,跑马不过内存,这也是点通病,即202 200总线控制管不良 更换即可。 小Y也经常出现单槽

不过内存的现象,这是PCB本身设计问题,有某个信号贯穿孔不通,找到该点反面飞线即可。其它通病也

不累述,主要说下显卡部分。

    一个显卡要正常工作,少不了显卡供电。大家往往注意显卡主供电,却忽视了辅助供电。显卡要正常

工作,必须有主供电,1.05VGS 1.5VGS 1.8VGS 3.3VGS 加以辅助。 前边说到的小Y感叹号 问题大多出在

1.5VGS被拉低。

      这个是由于散热器位置导致的通病。 散热器下面有1.5VGS开启控制电路,但往往由于客户的主板
长时间没有清灰,风扇下面堆积了灰尘,加上潮湿环境,导致控制电路三极管失效,从而1.5VGS无法成功

打开, 找到问题,更换三极管即可。 更有甚者,如果风扇下面脏污严重,有时候竟然会使散热器下面出

现PCB内部断线,同样 找到内部断线信号,从别处飞线,即可使1.5VGS成功打开,显卡感叹号回复正常。
此种问题的机器,根据实战看,南方客户机器更容易出现这个问题。毕竟南方环境本本工作环境潮湿。
还有更明显的 ,那就是拆机后直接发现U11烧鸡了,这种一般直接更换U11即可, 但他诱发的原因往往是

因为小Y做屏轴问题导致的。

    小Y显卡要工作正常的正常条件还需要什么?其实显卡工作条件都是大致一样的。即显卡供电,显卡

到显存沟通交换。

    接下里谈下小Y左屏轴的问题,屏轴坏,往往导致显卡不能工作,这种大多不是显卡坏,而是显存下

面被压到了,拆开机器来不要就干显卡,其实可以通过万用表找到那个显存,摘下来显存更换即可,修的

多了 ,拆机的时候看看压的实况,哪个显存有问题我相信你拆开机器就知道了。

    至于说是系统里压根就认不到显卡,连感叹号都找不到的情况,这个来说一下吧。

  要认到显卡,首先显卡本体要是好的,(小Y显卡坏的确实很少),其次 ,各路供电必须是OK的,前面

也说了,主供电,1.05 VGA 1.5VGA 1.8VGA  3.3VGA缺一不可,在其它主板下,如果这里面的一路电压起

不来,直接就认不到独立显卡,几乎很少出现像小Y这样1.5VGA拉低仅仅是感叹号情况。所以如果认不到

显卡,清闲检查以上各路电压是否都已OK.

   其次就是显卡晶振,晶振要起振,需要要电压,还要有波形,经常出现晶振有电压,示波器下却无波

形的情况,这种不认显卡的 更换晶振使晶振起振即可,波形出来了,显卡也就能抓到了。

   接着,显卡是挂在CPU下通讯的。 这个有点棘手,显卡要正常工作,CpU必须前提是好的。在显卡与

CPU的握手过程中,如果任何一路PCIE电容损坏,则系统里完全认不到显卡,显卡彻底消失。时间长了,

电容空焊引起的显卡抓不到也见到不少。

    当然如果摔过的机器,显卡更容易认不到硬件。这是因为显卡本体下面也可能掉点,显卡本身跟PCB

接触已经断开,或者CPU底座下面掉点,CPU不能跟显卡通讯。  对于这样的机器其实很简单。插上CPU直

接打电容两端,至于规律,量多了就知道,点到为止。摔过的机器,能不能救活,自己心里要有个底,看

下客户的板子,什么能修,什么不能修复,自己心里要有个数,什么时候知道大致知道能修不能修,维修

就算上个境界了,毕竟谁也不是华佗,骨架粉碎性损坏请酌情把握。

    还有不认显卡的,请先检查BIOS,如果你在BIOS关闭了独显,丫的还在修,那真该打屁股。

   显卡要完全正常工作,前面说了供电, CPU, 晶振。那么剩下来就是显存了。现主流显卡一般都采用

4显存,或者8显存。当然4显存的就要比8显存的简单。而显卡的容量,跟显存颗粒有关,显存容量跟显卡

大小的换算关系是(显存单个大小*显存数量除以8)。

   显卡如果只用4个显存为什么简单,这设计到显卡显存通讯,在设计的时候,一般每个显存下面有16个

数据点和显卡通讯, 4个显存下面有64个数据点与显卡通讯(A0-A63)当然8个显存就是(B0-B63)加起

来128个数据信号点,当然其他供电沟通不算 反馈沟通点不算。  4显存的只有64个信号点每个点与显卡

沟通无阻,系统里显卡才能正常工作,如果显存下的一个点和显卡沟通不通,则会出现感叹号。4显存的

只要求64个 而8显存的却要求128个点都沟通畅通。

   为什么感叹号的市场假焊显卡能好,那就是因为显存与显卡沟通线路下显卡这边空焊了,加焊后,显

卡显存沟通恢复,则显卡顺利恢复工作。

    当然实践中经常发现显卡周围的一个电容,附近的一个关键电阻,都可以导致显卡感叹号,如果是外

观问题没发现,而在修电路,那就有点亏的太大发了。

   Y470的显卡是坚强的,显卡本体坏只是一小部分。相信很多同行经常发现Y460的显卡不论怎样 打回去

都是装驱动黑屏,这个就不说了,只能说是BGA温度过高,显卡本体已经被你损坏,很多然人拿好班子的

显卡拆下来再打上去也黑屏,依然是温度没控制好,这个必须靠练,靠总结,温度高低不是绝对的,要自

己把握。

   至于Y470开机不显的,如果是显卡本体坏引起的(显卡已经短路的,会引起集显都点不亮,表现为开

机直接大电流) 怎么做,自己看着办

   还有就是显卡本体坏,但是不短路,引起不显示的,这个就更简单,只要让CPU抓不到独显即可,方法

很简单,几十个通讯电容里随便拆掉一个电容,系统检测不到独显集显即可亮机。诊断卡下坏表现为档

17.

   至于说到的切断显卡供电,让集显工作看能不能显示,这个也不是绝对的。有的主板只要切断主供电

,集显就可工作,有些主板显卡坏的,切掉主供电依然不行,会挡在显卡依然不过, 这时候就要切掉显

卡辅助供电即可,至于切掉几路才可以消除读点对集显的影响,不同的主板并不一样,实践为准!
   显卡已经坏的 主供电一般会对地短到0,(短到1欧姆认为显卡正常)辅助电压对也会短,显卡背面电容可以量出来,这些都是从上百短到0或者十几。

     独显工作原理大致都是一样的,大量的还靠长时间自己总结。

网友:
受教了。谢谢楼主分享。还得继续努力

网友:
1.5VGS怎么查哈

网友:
还不是现在水军太多了嘛!

网友:
以前修G470的显卡,拆掉显卡能亮机,上次修到一个,大小写灯能亮,屏线阻值正常,可拆了显卡还是大小灯能亮,就是不显,结果把显卡重植做上去才亮,今天看了楼主的贴子才知道这机子有少部分是单显卡的,

网友:
桥工的路子 快走到头了  哈哈

网友:
说得很详细,也把很多经验说出来了,真的很多都是细节方面的总结,值得品味。

网友:
楼主总接的很好呀,

网友:
楼主写的不错,需要收藏慢慢研究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其实做维修的,看电流大致判断显卡问题的时候。有的客户就在旁边看着你修,如果不干显卡的情况下修好了。客户可能不太愿意出钱,所以当还不现示才考虑别的问题。再说都想速战速决,忙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心思慢慢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