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指教一下

楼主(2015-01-02):
型号GA-MA770-S3,问题,供电正常,跑完码就掉电,有时跑到55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故障坛里很多,搜一下会给你启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型号的故障坛里很多,搜一下会给你启示的。

刷过,桥加过,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刷刷BIOS看

网友:
看下掉电是不是缺什么供电或信号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