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0屏暗 SOS

楼主(2015-01-02):
刚接一台T410屏暗 查图测得上屏5PIN 3.3V\30PIN 2.5V\35-36-37-38PIN 20V上屏三个供电全到了还是屏暗,请问各从头再来大大这是屏坏了吗?还是说还有那个电压没到

网友:
2 3 4PIN 3.3V

网友:
改个板子到屏里面,接输入  亮度控制, 供电,EN ,地线,然后输出VGH  VGL  不知道我有没有说错,说错请指正。

网友:
修屏LED电路吧,找个一样的屏换个灯条试试,直接把灯条排线插上去看看能亮不,能亮直接换灯条或者连背光一起换了。。。。

网友:
先换个好屏试试行不。要是还暗屏在检查电路。

网友:
换屏试试。

网友:
遇到暗屏的先换屏试试,再查电路。

网友:
测灯管  灯管好就是高压坏

网友A:
经测试发现PANEL_BKLT_CTRL 31PIN电压没出来

网友:
你看看主板的F7保险是否烧了。

网友:
换屏试试看吧

网友:
学习了   还没有见过这样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测试发现PANEL_BKLT_CTRL 31PIN电压没出来

这个信号什么作用?个人认为,其他数据信号正常的情况下,就查查额外的信号,不常见的信号,供电要全。

网友:
先换个屏试下再修主板吧,只能先排除

网友:
有屏幕先换屏幕试试看,如果不行的话就换跟屏线试试看

网友:
烧保险了,送钱的机器

网友:
2.5v低了,,不对

网友:
把屏拆开 量下高压有没有19V  在看下开启 有没有3.3  一般暗屏都可以修好 不用换屏

网友:
看看电容有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