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师讲解电路

楼主(2015-01-02):
求大师概括性,普遍性,简单易懂的讲解一下如和看电路图纸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网上找资料吧, 关于如何看懂电路 百度上一大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明白的。 网上找资料吧, 关于如何看懂电路 百度上一大把的

就是太多了,看得都晕头转向的……问个最基本基本的问题,在图纸电路中,那个电流方向是怎么个说法???起始电源是从哪里发出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太多了,看得都晕头转向的……问个最基本基本的问题,在图纸电路中,那个电流方向是怎么个说法??? ...

电无论怎么走,线路怎么变化它都是会走到负载 然后负载在流向地 ,你始终记得一句话 电是要形成一个回路的。  起始电源肯定是电源供电器出来的啊。 就像笔记本它的适配器就是起始电源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无论怎么走,线路怎么变化它都是会走到负载 然后负载在流向地 ,你始终记得一句话 电是要形成一个回路 ...

嗯嗯嗯嗯,但是好像我又对负载有点陌生了哦,负载是什么元器件呢?如果是实物又是什么来的呀,还有,好像电路 中,一条电路好像同时连着多个负载???(我认为的)那是先流向哪一个负载?或者说它们有什么联系??又或者……???嘻嘻,麻烦您了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无论怎么走,线路怎么变化它都是会走到负载 然后负载在流向地 ,你始终记得一句话 电是要形成一个回路 ...

这个起始电源在哪里看?是什么符号?(在电路图纸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嗯,但是好像我又对负载有点陌生了哦,负载是什么元器件呢?如果是实物又是什么来的呀,还有,好像 ...

这样给你解释吧, 就比如发电站的发电机。 你可以把上游看做是电的正极下游看做是电的伏击, 在正极和负极之间接了个发电机 当水流向发电机的时候推动了发电机,发电机发电了,然后水就流到下游去了,此时发电机就相当于是个负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起始电源在哪里看?是什么符号?(在电路图纸中)

这个没有固定标示的,  VCC   ACIN  ADIN    VIN这些都是电路图中比较常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样给你解释吧, 就比如发电站的发电机。 你可以把上游看做是电的正极下游看做是电的伏击, 在正极和负 ...

嗯,谢谢大师,感觉有点懵懂啦(我很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有固定标示的,  VCC   ACIN  ADIN    VIN这些都是电路图中比较常见的

嗯嗯嗯,起始电源有点懵懂啦,嘻嘻,但是如果是其中一段电路,而那个开启电源??这个,是不是说得有点模糊呀?(我也不是很懂得表达,因为太茫然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谢谢大师,感觉有点懵懂啦(我很笨的)。

你是在自学?  自学的话需要花点精力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理解慢慢消化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起始电源有点懵懂啦,嘻嘻,但是如果是其中一段电路,而那个开启电源??这个,是不是说得有点模 ...

慢慢学吧,万事开头难

网友:
去迅维学习,半个月 你就能看懂电路图了

网友C:
从基础学起,认识各元件的名称,功用,参数,测量方法。然后掌握各单元电路原理图。如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 这些电路组合在一起了就是个完整的稳压电源原理图了。

网友D:
有条件来基地培训一下吧,自学是很累的,而且硬件每年都在更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在自学?  自学的话需要花点精力哦,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自己去慢慢理解慢慢消化

嗯嗯嗯,嘻嘻嘻,因为什么条件也没有,只能……敢问大师在哪里高就?因为有很多问题要请教,但是不能时时有电脑,只能在QQ上说,敢问大师的QQ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条件来基地培训一下吧,自学是很累的,而且硬件每年都在更新

嗯嗯,我会加油的,但不一定是在有充足条件下才能有所作为。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从基础学起,认识各元件的名称,功用,参数,测量方法。然后掌握各单元电路原理图。如整流电路,滤波电路, ...

如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等等??能否将所有道出,让我可先做个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慢慢学吧,万事开头难

大师,我想了解整个维修(主板、等)过程,可以吗?我觉得我可以明亮一下我的学习方向和目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整流电路,滤波电路,稳压电路?等等??能否将所有道出,让我可先做个了解

大兄弟呀!一口吃不了个热馒头的。何况电子电路也在不断的演变!活到老学到老吧!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这一辈子你也学不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兄弟呀!一口吃不了个热馒头的。何况电子电路也在不断的演变!活到老学到老吧!能学多少就学多少吧!这 ...

嗯嗯嗯嗯,了解了解,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热馒头应该怎么吃,这个热馒头要怎么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嗯嗯嗯嗯,了解了解,但是我还是想知道,这个热馒头应该怎么吃,这个热馒头要怎么吃???

首先得把热馒头从蒸锅里拿出来,等凉了,再用手掰开一块一块的吃,今天吃不了留着明天再吃。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得把热馒头从蒸锅里拿出来,等凉了,再用手掰开一块一块的吃,今天吃不了留着明天再吃。

蒸锅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蒸锅在哪里???

蒸锅在这里是指不同渠道收集到的资料,文献!

网友(2015-02-05):
很好的普及贴,一口吃不了个热馒头的

网友(2015-12-04):
自学真的好难哦,有时间我也去趟迅维

网友:
呵呵!我也是小白一个啊

网友(2016-01-20):
先从元件的主要性能和符号学起,以后看到一个符号就知道是一个什么元件,再想到这个元件的性能,在电路中能起到什么作用,一步步来就好了

网友(2016-02-19):
先看,模拟电路吧

网友(2016-11-08):
去实地效果是好,就是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