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不死的显卡

楼主(2015-01-02):
今天翻出一块240的显卡, 报警不亮,用手按住核心能亮,但大花,仔细观察发现核心边角有点缺损,但我还是打算加焊一下试试运气。
烘烤去潮什么的都免了吧,坏了就扔,直接一通高温,下来发现鼓包了,很大的包,呵呵,还是试试吧,反正测试一下不费力气,上机一试,哇,完美亮机。

网友:
我也试过芯片鼓包的 加焊芯片可以亮机 过几天就不可以了

网友A:
这叫回光反照吗,

网友:
楼主测试几天看看,耐用不?

网友B:
楼主BGA技术的确一流。看来我也要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叫回光反照吗,

形容很贴切

网友:
楼主BGA技术一流.

网友:
你打通了仁通二脉,功很不小

网友:
不烤下就上BGA,不鼓才快.

网友:
其实我是奔着标题来的,,,,,,不过这样也没什么稀奇的吧

网友:
用不了几天的楼主

网友:
我也遇到过鼓包亮机的显卡

网友:
应该用不了几天就报废了。

网友:
都起包了还没有牺牲,够顽强的

网友:
一般这样的不稳定啊  容易返修啊

网友:
耐不耐用就算了,做测试卡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以前做HP V3000的做了好多遍显卡芯片也有起小包,也能用

网友:
上BGA要考下先  不然会变形的

网友C:
楼主BGA技术神工盖世

网友:
本来是小病,结果被搞成了绝症。

网友:
我一般看到古堡了。直接就扔了 。估计能用也不稳定了 。

网友:
你的运气好啊,我今天运气也不错,修好一个7750换GPU

网友:
皮起来而已,用还是能用的

网友:
行不行,加焊一把,

网友:
残废修成烈士了。

网友:
不能耐用吧。。。。。。。。。。

网友:
卤煮用多高的温度烤啊

网友:
老显卡,搞死算了,加焊好了更欢喜

网友:
我也弄过这样的,已经半年了还在用

网友:
呵呵,能用多久是多久

网友:
我看到鼓包,早丢了,你的胆子真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BGA技术神工盖世

这个应该是贬义词吧!新手表示不太懂,显卡芯片不能直接上BGA 先加温吗?

网友:
BGA温度掌握好  基本不会 起包

网友:
一块貌似还可以的显卡,影驰的吧???小病看成绝症了...LZ还在那里嘚瑟?

网友:
开过火了...............

网友:
这样也行,膜拜啊。

网友:
这看着 就快挂了 估计也用不了几天了

网友:
只怕是用不了多久又不亮了。。。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块北桥,没什么经验,起泡后直接报废,楼主好运气

网友:
这个可以用呀?应该很快坏了。,丢了得了

网友:
看来是用不了好久的    问题变大了

网友(2015-02-01):
是右上角的包吗?是挺大的,看来还是显卡核心虚焊导致的

网友:
鼓包了、、、、、、、、、、、报废吧

网友:
这个几天后必须要坏了,不能正常的玩耍了

网友:
过几天可能就坏了,哈哈

网友:
楼主很危险,新手勿模仿。

网友:
这卡生命力够顽强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一台HP笔记本,修之前问题是,屏不显视,外接VGA显示器大花,我判断为显卡问题,管他3721的,把显卡芯片拆下,从新植珠,上机,问题出来了,还是不亮机,我用可调电源接上,电流跑到0.7A就上不去了,过上几十秒,再次掉电,上电上到0.7A就不动了,反复如此,还请问大家给个思路,是没焊接好?芯片也鼓起小包了,还望大神讲解,笔记本方面比较薄弱

网友:
楼主,收我为徒吧!

网友:
好厉害的核心,鼓包了还能亮机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我也觉得应该用不了几天就报废

网友:
3d跑玩了在高兴把

网友:
挂前的节奏

网友:
不一定稳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BGA技术的确一流。看来我也要试试。

我也想这样说的!!!被你抢先了

网友:
你这个真是是暴利维修,我一块索泰210的卡也是大花,做了一次没好,不敢做了。。我有你这勇气就好了

网友:
nv的芯片,牛X成这样还顽强的撑着, 称得上坚强啦

网友:
貌似 显卡 主板上了bga 都用不住

网友:
是GPU芯片鼓包了吗?

网友:
唉,我焊一个坏一个

网友:
却是打通任督二脉了

网友:
这都被你搞亮了,牛

网友:
哈哈,迴光返照

网友:
楼主,我很想知道这个显卡撑了几天?

网友(2015-03-05):
这样子担心不稳定

网友:
不会修的小白路过

网友:
这种是没烤水,且受热不均导致;是否稳定需要看好风水。 在G73时常遇到,也有部分可长久工作,考虑品质,后期遇到芯片直接报废处理

网友:
我想知道能用几天???

网友:
就是玩玩吧,楼主早知道回坏了,呵呵

网友:
当时可以,过几天就用不了了

网友:
亮机估计是不多时候,时间长了就是废料了啊

网友:
上次修一台戴尔笔记本 ,植株把GPU吹起泡了,做上去也能亮,一个月多了还没返修

网友:
起包能亮的我碰到过几片,讯景8600的

网友:
这卡修起来也只能自己测试机子用

网友:
呵呵呵 我以前加焊的时候 有的时候还爆珠子出来 5个左右还可以亮 还好不是主要的点 呵呵

网友:
可以啊。哈哈不知道什么时候断气就不知道啊

网友:
很有速度

网友:
恩威达的芯片就是耐槽

网友:
这对我们来说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 我这里还有个芯片上面了很多包 板子都有点鼓包的还能正常使用的

网友:
这样估计不稳定啊

网友:
看来是轻伤问题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