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ad3有关硬盘的

楼主(2015-01-02):
这快ipad3的主板是正常能用的,有一个问题就它是16G的,因为它还有一个硬盘的位置所以我想买一个16G的硬盘加上去让它变成32G。对这个机器不是了解,想问问大家是买 一个空硬盘装上去还是买一个把SN号写成和主板上那个硬盘一样的装上去才能用啊?

网友A:
这个怕不好实现哦  除非你还有一个32g的 吧两个 硬盘写成一样的  看有没有用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怕不好实现哦  除非你还有一个32g的 吧两个 硬盘写成一样的  看有没有用哦

原装就是两个16G,有一个坏了。所以不知道坏的那个有没有序列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原装就是两个16G,有一个坏了。所以不知道坏的那个有没有序列号

这个就不知道了,现在能用不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不知道了,现在能用不呀?

能用一切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用一切正常的

那还不如就这样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还不如就这样用呢

刚才加了一个迷你2的小硬盘上去无限DFU刷不过

网友:
这恐怕不行,硬件。软件方面都需支持。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了吗!
我也遇到跟你差不多的问题!

要两个底包,序列号一样的才可以用

网友:
只要买一个写好无ID序列号的硬盘装上去,刷完机就OK,   我一直用他家的,都是在测试架上刷过机的,还有持术指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0.0.O8daqE&id=42308350275&ns=1&abbucket=7&_u=ejfdni5346#detail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423083502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