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N4110无法进PE,不能安装系统故障

楼主(2015-01-02):
今接一台DELL N4110笔记本,来时不能显示,重插内存条后可以显示,但无法进系统。做系统应该很简单的事,插上U盘启动后想进PE,但等了十分钟没有要进PE的迹象(一直在那边滚),关机,再用U盘进DISKGEN界面,扫描有没有坏道,但没有发现任何坏道。无法,重启,进DELL自检程序,唉,显示一切正常无任何硬件故障,再来。换内存,一样(进不了PE),再进U启动,手动GHOST,一切正常拷贝完成,重启,问题来了,硬盘指示灯闪了一会就停在(WIN7 正在启动画面)不动了。试了几个版本都是一样的情况,自己捉摸可能是CPU问题,但苦于手头无一样的CPU,故求助各位这是什么情况,难道是主板故障?如果是主板的问题,查什么?南桥?谢谢!

网友:
换win8 pe   拆完外设试试  重点hdd

网友:
摘掉硬盘、光驱,看看能不能进PE,如果能进,换硬盘试试,有的硬盘测着没问题,用着不行。

网友:
一般是南桥空焊,加焊OK

网友:
还是先换块硬盘试了再考虑南桥

网友:
谢谢各位的建议,修好后回复

网友:
dell笔记本,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一次,在于主板的设置,装好系统后,把主板模式改成UEFI,就能正常通过win7启动画面了。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加焊南桥无果,拆除所有外设也没法进PE,现在只剩CPU或更换南桥了。

网友:
硬盘模式设置中没有UEFI

网友:
先把外设全部拆了,试试

网友:
裸板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