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c-m开机一会重启反复

楼主(2015-01-02):
华硕p5g41c-m开机一会 反复重启

网友:
掉电问题不好处理,是哪个开启信号不正常吧(或低)

网友:
最小系统化开机,逐顶排除。

网友:
能开机几分钟后重启
反复

网友:
开多长时间自动重启? 再一个 能显示吗?

网友:
开机能显示

网友A:
经验告诉我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 !!NH82801GB吧

网友:
华硕G41  南桥爱出问题

网友B:
华硕排阻坏的巨多

网友C:
822排阻吗一般那个地方的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告诉我 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啊 !!NH82801GB吧

焊下能解决问题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硕排阻坏的巨多

822排阻吗一般那个地方的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822排阻吗一般那个地方的出问题

bioss附近  io附近桥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