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420 有线网卡插上网线显示X号的问题 解决方法

楼主(2015-01-02):
DELL 2420   有线网卡插上网线,显示 X  号的问题 ,(重装系统、重装网卡驱动、加焊网卡芯片都不能解决)换网卡芯片RTL8111F后, OK!遇到过两台都为此故障,都是换网卡芯片RTL8111F 解决的。

网友:
呵呵 ········我还以为是什么样的古怪问题呢!  你这个也太武断, 750电阻 ? 网桥? 1.2v供电?这些坏不都是你说的这种故障么?

网友A:
网络打叉  ,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吧

网友:
这故障修的干净利索,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网络打叉  ,应该在设备管理器都看不到吧

设备管理器里有线网卡正常

网友B:
换之前还是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避免误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之前还是查下网卡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避免误杀

由于第一台同时还有两个USB口不能用,以为是桥的问题,换了桥后,故障依旧,就只有USB口、网卡各个击破了:网桥的作用是隔离,我和台式机的网桥对比了,正常,我想既然设备管理器能认到网卡,供电等应该正常,我才换网卡芯片的;USB口是小隔离线圈有问题,换后,USB就OK了。(第一台我已做足了功课了)

网友:
我以为很难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