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325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1-02):
请教高手指点惠普CQ325通电不开机开机电压有3.3v

网友:
测开机条件吧, 你就来个开关有3.3V 根本没办法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你说的问题太笼统了

网友:
查开机条件,待机的3  5V有吗?EC供电,时钟,复位,ACIN,BIOS,LID,RSMRST#,南桥的RTCVCC,晶振,复位都应正常。

网友:
楼主要有图有真相,大家才能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
你这样问等于白问

网友:
呵呵,楼上说得很正确。。。问了等于白问,按照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检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首先大致的判断一下是ec还是南桥方面出了问题?然后检查其工作条件是否全部满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