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铭瑄m3n68k 复位灯常亮不跑码

楼主(2015-01-02):
测供电 内存 1.68v  桥 1.65v  CPU 1.06v  总线 1.24v  PCI有3.3v复位 复位排阵也有3.3v ,短接复位排针 复位灯会暗 。  发现coms跳线针 第一针 0V 第二针接地,第三针3v ,板上图示跳线帽插 1 2针normal,请教大神们,是哪里的故障呢?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查CMOS电路。若第二针确实地线,那第一、三针应该相通才 对的。

网友:
电池有电的

网友:
是不是桥挂了呢 这是单桥的主板

网友:
跳线针正常时应有两个脚位是3V的。你说的第一针 0V 第二针接地,第三针3v现象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CMOS电池有电吗?查CMOS电路。若第二针确实地线,那第一

网友:
按无复位去修,先把供电测好,然后查查复位条件、、

网友:
按住北桥试下跑码不

网友:
查了一下 PCI有复位  PCI-E没有复位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不过是无时钟,是不是只有桥的问题啊,nvidIA的单桥

网友A:
CPI插槽A15脚有没有复位啊!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I插槽A15脚有没有复位啊!复位灯常亮应该是没有复位,

pci槽有3.3v复位的

网友B:
是不是CMOS跳线接二三两脚

网友:
又复位不跑码??如果是AMD,NV的桥很容易虚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CMOS跳线接二三两脚

确定是接1 2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