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东芝M300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1-02):
       楼下接了台东芝M300(C壳上面写得是M321))说是加电不显示,电流是0.003到0.5到1.1下面.换过两条内存,还是不行,拆机后发现这板被上家动过,独立显卡板和北桥都有做过BGA的痕迹,拆除主板上电0.003-0.5几不动了,测了下PCI-E的22脚PLTRST已经出来了,看电流像是不过内存,因为上家做过北桥怀疑北桥有问题,示波器抓195和197的SMBUS有电压没波形,上CPU和内存打值卡没有发现问题,打北桥阻值也没有发现问题,看了下BIOS没动过,想关刷个BIOS看看,刷了N个BIOS后还是不行,看来不是BIOS的问题,静下心来再量一遍内存的工作条件还是找不到问题,用示波器抓假负载的SMBUS发现已经有五段波,有五段波像是过了内存,但是这个电流不对一直向上就没有跳变,搞到现在没什么思路了就先去吃了午饭.
     吃过午饭,继续搞这铁板,再拿示波器抓内存的SMB发现只有电压没有波形,插上内存假负载上面量SMB果然又是五段波,怎么会这样呢,BIOS刷过了,难道是南桥的问题?南桥是ICH9的,那就查下南桥吧,无意中表笔碰到晶振发现电流上升了一点,以为晶振有问题就换了个晶振,上电还是这样,想了想料板上拆了个南桥做上去电流还是这样,因为是料板上拆的怕本来就有问题,就又拆了一个确认好的南桥再上电发现还是一样,测LPC_FRAME#和LAD及BIOS片选都是只有一段波一闪就停,感觉BIOS有问题就刷回了原来的BIOS,再上电三次跳变外接亮机了,
        因为比较忙也没拍图,   本人新手,有理解得不对的地方,请各位大神们轻喷,

东芝M300图纸 板号DATE1MMB8E0 GM45 ICH9.pdf

GM45+ICH9(EC型号不对但是对得上)

东芝M300_GM45 TE1M.zip

好的BIOS

网友:
dsfa

天意wx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最终只是南桥坏了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终只是南桥坏了呗?

嗯,是的..........

网友B:
修东芝机器还要注意NEC大电容。

网友C:
楼主发帖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像流水账,看的头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东芝机器还要注意NEC大电容。

这个板子没有大电容哦.

网友D:
印象中,M300有大电容,楼主不把大电容代换掉,就等返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帖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像流水账,看的头晕

呵呵,文采不好就只能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象中,M300有大电容,楼主不把大电容代换掉,就等返修吧

M300有集显和独显还有ICH8和ICH9平台的,不是所有的M300都有大电容

网友:
这个板子的通病就是显卡,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障是玩游戏掉电,显卡板电源管理芯片有缺陷!

网友:
如果碰晶振没反应,那还真是不好说了,但是运气好,电流暴露了目标,呵呵

网友:
看看屏的信号差几个

网友(2015-04-01):
东芝的很多都是大电容问题 经常遇到

网友:
东芝 大电容的问题很多的

网友:
我都是直接干桥

网友:
看的不是很懂,应该是3楼说的南桥坏没错吧,,,,积累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