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按住OPTION键,不认U盘。

楼主(2015-01-02):
苹果笔记本用U盘启动,按住OPTION键,不认电脑店U盘,只有一个电脑硬盘,求解
                                                                                               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
你用光盘, 或者你量产一个CD_ROM

网友:
楼上正解   一般u盘都是可以认的

网友:
换个其他牌子的U盘再试试!

网友:
系统可能没做好

网友:
换不同主控的U盘,我装苹果就有很多种U盘

网友:
量产一个盘 大多苹果都能认到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U盘启动就好了。

网友A(2017-03-04):
我用金士顿优盘也识别不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金士顿优盘也识别不到

我用的就是金士顿,我都是用电脑店做成启动盘,都可以的。

网友:
我的金士顿可以

网友:
如果是认不到的话可以使用光盘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就是金士顿,我都是用电脑店做成启动盘,都可以的。

我知道了,做成普通优盘启动盘是识别不到的,要做UEFI启动盘才能识别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了,做成普通优盘启动盘是识别不到的,要做UEFI启动盘才能识别到

现在大多数笔记本都是uefi了,所以尽量使用uefi的启动盘,启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现在大多数笔记本都是uefi了,所以尽量使用uefi的启动盘,启动

嗯,我把这点忽略,焕然大悟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我把这点忽略,焕然大悟啊

哈哈,现在知道也不晚,一般准备2个U盘就可以了,一个普通一个ue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