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开机无显

楼主(2015-01-02):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R458故障为开机无显,拆开拿主板先目测没有进水和维修痕迹,量了各电感的对地阻值没发现异常,接可调电源开机电流上到0.85A就没任何变化,插不插内存一样,维修过程:先换了内存,换cpu故障依旧,最后刷BIOS程序,通电开机有跳变接屏SAMSUNG的大LOGO出来了,ok了,此机子修复了。

下面的是测试亮机ok的BIOS程序

r458 ba41-00926a 测试亮机ok.rar

Samsung NP-R458 XI AN-MV.pdf

网友:
三星的机器BIOS坏的多!

网友:
不错,亮机的BIOS分享,最可靠了

网友:
下次再修直接秒杀

网友:
厉害   送钱的机子这是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外部条件都正常了还不跑码,再刷BIOS是明智之举。

网友:
送钱的机子这是

网友:
三星bios爱坏  上次修个有点进水的  不是很严重  什么都没坏  就是bios了

网友:
我这台也是0.8不动了,内存没有SMB波形,刷BIOS也乜嘢用

网友:
新机器大部分都是bios的问题  大可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2015-08-03):
刷了你的BIOS,还是没用

网友:
这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正好需要,下载试试

网友:
现在的机器很多都是BIOS问题

网友:
主板供电正常 没有短路 掉件 先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