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IOS的主板应该如何刷BIOS

楼主(2015-01-02):
是两个一起刷,还是刷了备份的那个BIOS然后让他去回复那个主BIOS

还是刷主BIOS,然后备份那个会自己备份?

网友A:
两个都刷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都刷一下就可以了

真是这样的?

网友A:
修主板的时候,两个BIOS芯片都要刷的。刷一个也行,装到主BIOS位置一样用的

网友:
怀疑BIOS有问题可主、辅BIOS互换试机。不行全刷。

网友:
双bios一般不会全坏,可把跳线转到副bios或者互换一下试机

网友:
全刷能解决问题

网友:
看看bios是什么样的,有的是分开的,比如一个是ddr2的一个是ddr3的,所以都刷最好

网友B:
主板官网不是有说明书吗?

网友:
这个还是个问题哦,我修板不是很多,遇到的BIOS问题很少,都没怎么想过

网友:
最好全刷。刷一个就用在主BIOS位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官网不是有说明书吗?

真没注意过这些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主板的时候,两个BIOS芯片都要刷的。刷一个也行,装到主BIOS位置一样用的

我怕只刷一个个话,备份的那个BIOS有时候傻傻的会把那个主BIOS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