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A74mx-k不跑码

楼主(2015-01-02):
cpu 我有3个   本来机器蛮好的  用刷子刷了灰就码都不跑了
没维修经验 电子元件一个不认识    今天测了主板电池 pci ide 的复位正常

网友:
那你这个就不好办了哦。拿到专业维修的地方去吧,自己弄的话很容易吧故障扩大

网友:
我就学习学习    就只一个万用表和 测试卡  要是电容问题 我还是可以自己换换 修不修好都无所谓   长下知识

网友:
CMOS电池扣出来放电试试。

网友A:
复位有电不一定复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复位有电不一定复位正常

应该没问题  我用镊子通了下复位  pci  ide 电压都突然下降

网友:
富士康的主板不好修的哦

网友:
放下电,不行就拿给专人维修,技术不够,容易把主板搞死,不过想要提高,就要没日没夜的研究,付出和收获可能不会成正比!

网友:
找专人修吧

网友:
观察一下有没掉件,前两天我也是刷灰,掉了个小电阻,造成不触发,补回去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