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掉电(报错90D)通病维修之我见

楼主(2015-01-02):
机型:HP CQ42,DA0AX1MB6F0, VER F
故障:客户送修时频繁掉电,掉电后再开机报错90D,偶尔进PE不掉电,GOHST完重启蓝屏。
检修:首先检查风扇、灰尘,排除散热问题。接下来肯定就是主板问题了,看着这机器显卡已被加焊过,于是又重新加焊了一遍,掉电有改观,不频繁掉了,但是做系统还是做不上去,蓝屏。于是参考论坛上大家提供的线索,刷BIOS,下了几个刷了都是风扇狂转黑屏不亮机,好不容易刷亮了还是老故障,频繁掉电,看到论坛上有些高手说拆掉U6或者短接U6的2、3两脚可以解决,我分析既然U6损坏的可能性不大,应该是显卡内部的温控电路损坏导致,因为之前修过DELL的几台都是这样的,于是果断换显卡,换后一切OK!由此可以得出结论,90D报错排除散热问题基本上都是显卡挂啦!维修经验,希望拍砖、另外献上备份出来的BIOS。 机型:HP CQ42,DA0AX1MB6F0, VER

网友:
楼主自信啊,我会先拆U6试试

网友:
这机器通病不少 不过都不致命

网友:
90D报错排除散热问题基本上都是显卡挂啦!维修之谈!

网友:
楼主高人啊!此机纯属依靠经验修复的。

网友:
这遇到过CQ42 90D的都是去掉温控就行啦

网友:
昨天还修了一台,直接把温控拆掉了。。。

网友:
东芝l600遇到过掉电的,,显卡问题,,

网友:
之前有人说是温控这一块的问题。。

网友:
都是温控  ,,,,

网友:
经验高维修的快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

网友:
显卡重置也不行吗

网友:
有待验证,遇到试试

网友:
我遇到一台刷BIOS 好了

网友:
网上传说   bios坏的多  还好楼主解决了

网友:
通病不少啊

网友:
修过这个机型,都是加焊好了,还没遇到别的.

网友:
这机器是有点坑。。。。
以前高了就挂起了不晓得从何下手 有你这条思路以后遇到就有下一步方案了谢谢

网友:
还没遇到过这个电脑90D报错,hp cq系列的问题很多,有时候换个遍都不一定能好

网友:
显卡供电问题

网友:
CQ42 掉电一般先看U6,做不进系统重启蓝屏应该是显卡坏,驱动打不上吧。

网友:
以后修道这个问题会留心一下!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见过,

网友:
其实说白了是温控检测到异常所以报错,很多人把温控拆掉就可以其实是治标 不治本,就是ATI显卡里的温控电路异常了 导致温控电路检测到,即使拆掉温控好了,显卡也用不了长久,老修机的人都知道,A卡就这样,一般新的也就两年左右

网友:
HP 蛋疼的机器

网友:
我也会先拆温控 显卡坏的暂时没遇到过

网友:
我咋没碰到过 温控芯片坏的呢

网友:
拆温控芯片能好不代表就是温控坏

网友:
温控惹得祸

网友:
应该就是显卡挂了 不稳定

网友:
温控坏的少 我都没修到过温控坏的

网友:
我会先拆U6试

网友:
这机子通病不少

网友(2016-12-22):
基本上GHOST 完蓝屏,排除完内存硬盘  都要更换显卡了

网友:
就喜欢通病,,,

网友:
牛人,我会先短接U6试试,先易后难嘛

网友:
去温控就可以了 干嘛还要换显卡

网友:
楼主很自信。。不过还是从简单开始较为稳妥 。。

网友:
BIOS问题呗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一般都是刷BIOS,不行就找显卡的毛病了

网友:
最后问题是换显卡好了是吧?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双击666+关注!#

网友:
U6是什么卵东西啊? 温控?

网友(2017-01-26):
以前拆的都是 U6

网友:
换显卡成本就高了,不过解决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