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独显,不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1-02):
一台B470独显主板,来是大短路,拆开测到PU4401 PU4405 和CPU供电芯片NCP6121对地阻值0.05三个一起换了,阻值对了,也能加电了,电流看着挺正常,到1.12左右不动了,感觉应该显示了,可是就是不显,外接也不显,BIOS也刷了,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PL4401没有电压,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本来就没电压,还是怎么地,有知道的请说一下,十分感 谢

网友:
PL4401楼主可以查看图纸是做什么用的电感     复位正常吗?  正常的话    可以多刷两个BIOS  试试

网友:
CPU坏了,这个机子,只要乌龟壳一大短,基本都要烧CPU的

网友:
楼主也不截个图出来   谁知道那个电感是干什么用的   换个CPU先吧

网友:
非常赞同3楼的说法!楼主先换个CPU试试吧。

网友:
恩,应该换CPU试下的

网友A:
CPU换过了
VCC_GFXCORE是这个电压

网友:
嘿嘿  可以指点你一下,昨天我师父刚修好一台,不过你得  意思意思啦

网友:
算了 告你吧,大家都同行, 你查下显存供电

网友:
查查显存供电试试

网友:
感谢大大地,,,,,,

网友:
铁壳坏 大短的  易烧CPU

网友:
显存供电1.05V正常,,,

网友:
坏了那么多会不会屏也着烧了呢

网友:
学习了,目前还有一台放着没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换过了
VCC_GFXCORE是这个电压

这个应该是集显供电吧

网友:
拿走了,不修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