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A600开机掉电

楼主(2015-01-02):
联想A600开机掉电,联想画面会出来,cpu换了,有哪位遇到过不

网友:
开机LOGO出来掉电,拆外设排除故障。

网友:
把具体情况说详细点,大家好给你判断

网友:
手底下有同样的,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外设都排除了  先用排除法试试  不行的法找专业的搞吧!

网友:
这个机器有两个风扇,有一个应该卡了,刚修了这机器,和楼主故障一样,在论坛有人遇到过,清风扇就好,我就看我修的这个,结果也是一清风扇就好

网友:
显卡坏了。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