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老本双重故障一个小时杀掉!

楼主(2015-01-02):
      今天刚开门一个客户抱一个笔记本进来,说开不了机,让修一下,经询问无摔无进水,好吧,拔掉电池,用电源看一下电流,待机正常!触发上电到0。5左右掉电,又触发还是上到0。5左右掉电!
     跟客户说,是主板有问题,我现在帮你拆机检测,如果检测出故障所在,具体再报价,如果检测故障,你不愿意维修,要付50检测费用!客户同意开搞!三下五除二把主板拆出来了,对各电感阻值正常,测和电感电压,CPU无供电,但是开启有!到这里,报价300,客户砍价200,哎  真是一年比一年差,今年特别报不上价格,没办法,现在这么淡,搞吧!首先换了一个CPU供电芯片,涛声依旧呀   烦,换CPU,涛声依旧呀,好吧,又测了一下二级电压,当测一北桥供电的时候,发现问题! PU6的3脚输出为0。2V,阻值为22,这短路了,为了节省时间加电烧,发现NB发烫,我擦,运气真不好,还要做桥,迅速从料板上拆个945GM置球做上,上电亮机,以为修复了,装吧,装完以后,喇叭嗒嗒嗒响,以为是喇叭坏了,插耳机也是嗒嗒嗒地响,我擦,这钱赚的真心烦呀   又拆,由于是耳机也响,果断从V3000料板上拆了个声卡装电,完美听到开机音乐,终于修复了,哎,整个过程用了一个小时,现在修机,价格报不上去了,只能找点别的路子了,最近在搞数据恢复!哎,维修笔记本再不改变,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网友A:
比较赞同楼主 的做法  拆机前是要先讲好的

网友:
时序不是说内存,桥,总线再CPU供电吗?你这个机器北桥供电不正常怎么CPU供电开启却有了呢?

网友:
维修笔记本再不改变,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比较赞同楼主 的做法  拆机前是要先讲好的

我 被坑几次了 ,不过在我这里 不好跟客户说收检测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被坑几次了 ,不过在我这里 不好跟客户说收检测费

同样  我也被坑N回了

网友:
就是费点进,,不是很难修,,

网友:
现在的所有生意都不好做呀;

网友:
细心的维修,经验的判断

网友:
200还可以呀  我这里这本 报200 就没人修了

网友:
我觉得检测费应该收100元以上,报价300,他要是还价的话,就收他100算了。呵呵,这样他就不讲价那么狠了。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