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e A1278 进水维修 苹果BGA芯片怎么分脚位经验分享

楼主(2015-01-02):
前天,中午来一土豪,拿一苹果的本,说是进水了,找好几家了,说修不了,问我能修不,我接过本,看了一下 不通电,就说能修不过比较麻烦得要时间,配件难找得买料板拆所以成本比较高,土豪答应留下维修。问了一下大概情况,说是不小心从屏幕跟 键盘的空隙进的水,进水也没修放10多天了。。。。。。。进水几分钟,自己关机了,我去,进水10多天也没当回事,要不怎么说土豪呢。

后面红字部分,分享自己总结的无标示bga芯片分辨脚位方法,跟小型BGA 空焊解决办法。
    说实话我也是第一次修苹果的本子,经常,看论坛修苹果挺爽的终于碰到了。拆机看看,无明显进水痕迹,

先上个整机图

有几个元件轻微腐蚀了,用洗板水洗洗刷刷,bga上烤板,上机,居然开机了,屏幕不亮,仔细看有一个苹果图案,
暗屏,已经离成功只差一步了,找图修吧。。     板号  820-2936-B

找到屏接口J9000,
2122PPVOUT_SW_LCDBKLT 感觉电压不够,其实我也不知道应该多少V

电路图,来的U9701    LP8550  发现是一个LED升压电路,根据经验,台式显示器LED升压都有50V

打算找点位图,找实物测基本条件,我去,原来是一个BGA封装的小芯片,用放大镜发现有两个脚位被腐蚀掉了,在下来烙铁根本没法用,由于芯片背面一点标记都没有,只好先做记号再拆下来,根据论坛经验先用铅笔 做好记号 ,怕风枪把别的元件吹跑,就先用锡纸,把周围保护起来, 拆下来,发现有两个点掉了,正好是B1 B2 连接到,L9701D9701直接用于升压的。

问题找到了, 但补点跟植株又是问题,在论坛找说是在板子上植株,方法是不错。可我的板子掉点了,只能在芯片上搞,用放大镜摆珠子半天,一吹都到一块去了。
得想别的办法,淘宝上看看。     芯片淘宝能买得到,直接买了5个,
接下来就是处理焊盘了,考虑电流和芯片太小的缘故,没有直接采用漆包线,找一段飞线用的铜丝,用锤子敲成薄薄的,再用手术刀削的窄一点,之后用隔热胶带固定 再用锡纸固定, 先把外面的点焊好, 这样就固定住了,刷上焊膏就可以焊接了,这里要注意一点,一定要BGA芯片焊好后再把铜丝剪断,中途一直用锡纸跟胶带固定,否则会被风枪锤跑 的。

焊芯片,芯片脚位很重要,如果是新买的芯片还好,原机的芯片没有标示的。 经过研究点位图跟图纸。自己总结一个方法。就是找到芯片的接地脚就能确定了。
首先,这个芯片 A1  A2  E4 是接地的 ,找到连着的两个能通的 就是 A1        A2   了  ,再找到 E4 芯片 脚位就能确定了,下面是我画的草图,左边是焊盘,右边是芯片下面,画的难看点 。点位图上的其他芯片我也研究了一下,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分辨,至于在芯片背面用铅笔画上记号的方法,怕风枪吹几次不容易辨别。

焊接过完,发现与几个脚位是悬空的,加焊两次,还是不行。应该是补点的原因铜丝有点高,实在不想重新处理焊盘了。这么小的芯片又不能用镊子压, 想到要压,就找到一个跟芯片大小的螺丝放在上面加热,依靠螺丝的重力,还真管用,用放大镜检查,一圈都焊好了。
焊好的效果

锡纸,撕掉 ,洗洗刷刷。直接亮机了。 测试没问题。
亮机图

中间,还差点给闹个小笑话。  每次开机发现,系统都是静音的。本打算告诉客户,可能键盘进水造成的。 正好我同事知道这一点,不然被笑话了。
  装 win7 都这样  开一个带声音的软件 会自动打开,  现在一些新的笔记本也有这样的设计。
第一次修苹果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高手勿喷。。。。。
最后,如果觉得我的经验有用,记得加分奥

网友:
楼主还不错,其实苹果暗屏的修复率基本可以达到99%。

网友A:
帅帅 不错 苹果修的挺好。。慢慢来 下次就有经验了。。都是经验啊。。占沙发。。

网友B:
最后的静音问题是设置问题?求科普,BGA脚位的测试方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帅帅 不错 苹果修的挺好。。慢慢来 下次就有经验了。。都是经验啊。。占沙发。。

最近 店里不忙,生意淡   有时间研究

网友:
苹果修得太漂亮了   钱也赚到了  309的学霸就是不一样哈   得多多向你学习啦  哈哈

网友C:
这手工活做得真不错,这么小的BGA我还没有做过,希望下次来一个进水的苹果给我也爽爽,我挺八卦的,轻轻地问下收了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手工活做得真不错,这么小的BGA我还没有做过,希望下次来一个进水的苹果给我也爽爽,我挺八卦的,轻轻地 ...

不好意思说, 比修两台笔记本多一点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的静音问题是设置问题?求科普,BGA脚位的测试方法不错,

同事 说  苹果 装win7 都这样

网友:
你太牛,要点分数,没办法

网友D:
楼主胆大,心细,技艺超群!每次开机发现,系统都是静音的是怎么回事?俺也不知,别笑话啊。

网友:
虽然是第一次,但丝毫不羞涩

网友:
为啥会没有声音了

网友:
苹果我不会修,进来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大,心细,技艺超群!每次开机发现,系统都是静音的是怎么回事?俺也不知,别笑话啊。

装 win7 都这样  开一个带声音的软件 会自动打开,  现在一些新的笔记本也有这样的设计

网友:
掉点 那个真不好焊  掉点我都焊不上

网友:
头脑很灵活  ,不过胆子也大  一般人没动过还怕搞砸了

网友:
很不错呀  第一次成功能长信心

网友:
修得很漂亮啊,直接加分了

网友:
BGA做的不错,很好的方法学习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感谢分享好经验

网友E:
苹果现在维修价格还可以

网友F:
苹果机第一次修,也被你搞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苹果机第一次修,也被你搞好了

这边, 用苹果机器的不多,大多都会选择 售后维修

网友G:
掉的点对应的是什么信号?那个芯片下面很多都是好几个点一样的信号,掉一个点没关系

网友:
楼主技术高,胆大心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掉的点对应的是什么信号?那个芯片下面很多都是好几个点一样的信号,掉一个点没关系

B1  B2  是同一个信号      是链接到        电感  二极管 中间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苹果现在维修价格还可以

苹果 机器 好要价  呵呵

网友:
苹果笔记本,如果问题复杂了真不好修啊

网友:
这条铜线飞到BGA下面了,空焊因为铜线支撑那个位置,要非常细心才搞的好啊,牛

网友:
昨天就发走了一台这个电脑 三四修 同行把桥啊 啥的都干完了 还是没修好 最后到我这里 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 所以说修苹果的机器也不是那么复杂的

网友:
不过集成度太高了 维修时真的需要很小心

网友:
309的学霸 就是给力哦

网友:
笔记本都一样顺序,了解上电顺序,苹果照样秒杀。。呵呵

网友:
有这功夫,苹果手机也能修了

网友:
还是不错的,就是看见屏幕有锯齿漏光

网友:
楼主好耐心呀,我手上现在还有 一台A1278进水的呢,

网友:
楼主太牛叉了   这个方法第一次见也

网友H:
我12月份的实地,也在309,住在靠卫生间的床位下铺。309的人才,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思路啊??
膜拜!!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12月份的实地,也在309,住在靠卫生间的床位下铺。309的人才,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思路啊??
膜拜! ...

我以前 就在这个床铺睡的   ,      好多东西都是慢慢总结的 , 不会的就到论坛找,我也是14年才开始学习 笔记本维修的

网友:
楼主助威焊BGA可是技术活 啊……焊工了得!!!

网友:
我也没修过苹果的 对苹果很多信号名称都不懂 所以苹果都不敢接  楼主第一次感觉怎么样

网友:
找脚的方法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研究了   测试几天没问题     芯片下面看着 没有空焊的了       也许部分  led 没有点亮  但是进系统 ...

有可能是断线引起的

网友J:
千元到手,知道我是谁不  帅

网友:
     值得收藏呀!
   楼主除胶厉害呀!

网友:
苹果的还真不怎么会修

网友:
引用 网友J:
千元到手,知道我是谁不  帅

山东 姓裴

网友:
不错呢  苹果的利润高呀  什么时候我能遇到呀  期待

网友:
苹果开机的时候进LOGO不是也有声音的吗

网友:
这辨别方法可以,,,,,记下来。期待楼主多修苹果机器,多发帖,多赚钱

网友K:
引用 网友D:
楼主胆大,心细,技艺超群!每次开机发现,系统都是静音的是怎么回事?俺也不知,别笑话啊。

进苹果系统,用键盘快捷键把音量打开就好了

网友L:
做得是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L:
做得是什么芯片

led  升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进苹果系统,用键盘快捷键把音量打开就好了

不用 管它 用到喇叭  自己会打开的

网友:
用漆包线飞不是更飞吗

网友M:
BGA掉电我一般都是漆包线

网友:
引用 网友I:
板子上植株 好弄一些 ,风枪吹上就行

另外,这个小BGA芯片的锡珠大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M:
BGA掉电我一般都是漆包线

考虑 这个点 电流比较大 不是一条细线过去的

网友:
值得学习。值得一看

网友:
楼主,第一次修苹果就成功了,好样的。

网友:
很想知道的是楼主收费是多少啊。。。

网友:
牛B,进来就是要学习

网友:
每次开机发现,系统都是静音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高手啊学习力

网友:
苹 果还不会修,进来看看,学习一下,顺便加个分。

网友N:
苹果机我确实不敢动,首先楼主就勇气可嘉

网友:
相当不错了 尤其判断芯片的。

网友O:
你确定这机子是经过好几家人的手了  我怎么感觉是一手机呢  除非那两家 的确够差

网友:
焊接技术杠杠滴

网友:
我也是山东的  泰安 新泰

网友:
引用 网友O:
你确定这机子是经过好几家人的手了  我怎么感觉是一手机呢  除非那两家 的确够差

他们 都没有  胆量 接手    我才能捡到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N:
苹果机我确实不敢动,首先楼主就勇气可嘉

都喜欢 喜欢 修坏的    什么进水 的  大短的  故障越明显  越好

网友:
我咋都没有苹果修呢

网友:
沙发必须抢,难得看到你发帖子,以此鼓励一下!

网友:
第一次就能做到这样,楼主胆大,心细,有料,不愧是学霸

网友:
厉害,又学了一招

网友(2015-03-04):
有时序之类的玩意没 有的话给一份

网友:
脚位判断的不错噢。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很有启发,维修经验值得借鉴。我手上有二块820-3115-B的板子,屏升压电路芯片坏了,型号跟你的是同型号芯片。我想问问:你买的芯片型号是LP8550吗?多少钱一片?

网友:
这种小BGA飞线的确很麻烦

网友:
不算高手,技术也不错啊。

网友:
好技术 这样值锡 加焊 牛

网友(2015-04-07):
apple的大部分芯片都是bga封装的,能焊好不容易

网友:
直球可以 补焊点 办不了啊

网友:
苹果机的回复就是高!而且楼主也是在基地学习回来的,好希望马上到基地去学习一下苹果机。三十多岁的人了,不学习就废了!

网友:
晕乎乎的。。。

网友:
谢谢分享 我有次就上错脚位了

网友:
苹果 确实麻烦些...

网友:
很细心,关于声音,去mac里把声音打开就OK了,

网友:
楼主正有耐心 学习了

网友:
楼主果然研究的比较深 学习啦

网友(2015-05-31):
苹果机实在太多的进水案件了。

网友:
楼主很给力呀!

网友:
补焊盘那没看明白。铜丝不会碰到其他点么

网友:
给里啊 焊工好的不说了

网友:
要是我也不敢修,电路比较费力

网友:
楼主细心,焊接技术没的说

网友:
刚好收到和你一样的本 故障时认时不认硬盘 无从下手啊

网友:
板子上值球,那是我发的帖子吧!我已经修过很多了,通常这个芯片拨下来再装上就OK吧!我还从来没有买过这个芯片,苹果的本本升压出用的全是这个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