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EP43-S3L 开机10秒后断电重启

楼主(2015-01-02):
技嘉EP43-S3L 。开机10秒后断电重启也不跑码头,如此反复。测各路电压正常(但是内存DDR2为2.03V),SPD3.3正常,SMB系统管理总线3.3正常。始终0.46和1.70正常,PCI复位3.3正常。拔掉CPU4针供电就不会重启。已刷BIOS 故障依旧。求救大侠!!!我没有
。
刷BIOS

网友:
洗刷洗刷 换CPU内存

网友:
内存也有可能,BIOS也有可能,CPU也有可能,南、北桥也有可能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了。

网友:
内存电压太高了。

网友:
楼主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加焊CPU座试试

网友:
内存供电有点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