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从盘数据接口脱焊引起开机变慢

楼主(2015-01-03):
最近一段时间,电脑开机卡在四叶草的地方很久,才能进到欢迎界面,用了各种开机优化软件,关启动项,关多余的服务,一直没解决。昨天下午在搞弄的时候发现开机卡在四叶草的地方时,硬盘灯一直亮着。于是测试了主硬盘的基准曲线,速度正常。无意中点了一个IDE从盘,这盘是我用来在虚拟机里装XP用的,平时win7里是没有挂盘符的,测了一下,发现速度一直稳定在1.8m/s,还以为坏道了,看信息表又没有错误,扫了前面也是全绿的。心里就纳闷。这盘以前也有45m/s左右,不对啊!
于是拆开电脑看了看,仔细观察下发现,数据接口处的一个针脚完全脱焊了,这下乐了,看来困扰了我好几天的开机慢的日子终于到头了。
操起烙铁开干,图是渣渣焊工的结果
修好后开机速度果然嗖嗖的

网友A:
楼主,脱焊的那个脚是什么脚呀?

网友B:
脱焊了,还能检到盘吧

网友:
谢谢分享     硬盘  卡机 ,  一般都直接换盘了 ,要么拆电源板擦一下背面的触点  ,不行就直接放弃了     以后还得注意接口位置了

网友:
谢谢,心细决定一切!

网友:
我上次是排线送了,格式化一半就报错,装系统也报错,真的都无语了

网友:
不错不错,值得研究。。

网友:
有楼主的分享,少走了几步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脱焊的那个脚是什么脚呀?

好像是DMARQ,DMARQ  发送直接内存存取的请求信号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速度会降得那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脱焊了,还能检到盘吧

嗯,只是主板在自检硬盘时大约比平时长了一秒左右,

网友:
楼主很给力,学到了

网友:
这个需要观察仔细啊, 不然发现不了

网友:
经验是不错   楼主也挺仔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