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黑屏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5-01-03):
笔记本能开机听见声音,外接显示屏正常,但是笔记本自带屏不亮,没有背光,用手电筒照射屏幕也看不到图像,屏幕无磕无碰。请问这是那里出问题了?
本子是爱普生NT2850,集成显卡的。去维修店怕被宰。论坛高人多,特来求助

网友A:
去迅维基地学会了自己修啊,绝对没人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基地学会了自己修啊,绝对没人宰

本人学生党。希望大神支点招。目前本子已经解体,想自己某宝买配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迅维基地学会了自己修啊,绝对没人宰

显卡用手去摸还发热,温度高电风扇也自动转,这集成显卡应该不容易坏吧

网友:
集成显卡你摸的是哪个显卡,嘿嘿,就算显卡坏了,你自己买个显卡请问你如何装?你以为换个显卡跟台式机一样呀,一插一拨就OK了?请问你知道什么叫BGA不?

网友:
看了楼主描述,有好多问题都能引起黑屏,你手上又没有可替换的配件,你怎么维修?显卡芯片有问题你是没有办法处理的。

网友:
屏开机信号没送出。

网友:
这个你定屏线和屏试试吧

网友:
屏换过了,吗,

网友:
感觉想你这样又不怎么测条件,一件一件这样测试成本很高,又很能的很多屏,屏线,显卡,主板欠电压都又可能造成你这个问题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重新插屏线 不行你就搞不定了

网友C:
这,让我想到那些奇葩客户,难道在他们心里技术就不值钱吗?

网友:
楼主直接换电脑就可以了,这样最简单了

网友:
哎  楼主 啊!都自己修了。我们干维修的吃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学生党。希望大神支点招。目前本子已经解体,想自己某宝买配件

把你的本子拿到附近的专修笔记本的位置,你就说你学生没多少钱,别人不会宰你的,哎,这行其实不好做!

网友:
先换下屏试下

网友D:
我们这里面的人 都是开维修店的,  到这里面 你看多少人  宰你
我还听说过爱普生的笔记本呢,  如果是也有10年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让我想到那些奇葩客户,难道在他们心里技术就不值钱吗?

对不起,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有些黑心的乱开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这里面的人 都是开维修店的,  到这里面 你看多少人  宰你
我还听说过爱普生的笔记本呢,  如果是也有 ...

恩差不多吧!我哥给我的

网友:
你唯一能自己动手的就是换屏或屏线,其他的还得找专业维修的

网友:
换屏线试试

网友:
是不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哎。真难现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不起,没有这个意思。而是有些黑心的乱开价啊,
笔记本的显卡都是集成在主板上的,你只能换换内存什么的试一下,不行的话还是建议送修吧

网友:
还是送维修店维修吧

网友:
丢了吧,楼主!让你哥给台好点的。。。十年前的电脑还不如两三百的安卓手机用的爽!就算是好的也不值200块钱了!还怕维修人员宰你?人家可能修都懒得修了。。。

网友:
楼主拿专业的地方修吧,,,让我们喝点汤。。自己不要搞了。。

网友:
送给你个显卡你也弄不上去啊 告诉你故障点在哪里你也不会修 问来有何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