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 过logo掉电 不是大电容问题

楼主(2015-01-03):
过元旦   本来该休息的---   烦劳给位给个思路   CPU供电有几个电容位都补上了电容  另外usb供电管烧了已更换     测量电压什么都正常      掉电后左侧第二第三两个灯一直闪红灯   论坛里有一个是网口坏的 同样问题   不知道解决没有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今天刚好遇到一台一样的,蛋疼啊

网友:
太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太多次都不知道怎么弄  终于解决了

lyhswnu -2 灌水也太不看内容了吧

网友:
有没有解决啊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温控问题啊   如果不是  那是什么问题?????望大神解答

网友:
楼主说得清楚点吗,不是大电容,那是。。。

网友:
USB供电管 烧过  那你仔细检查下 其他电压没有不正常的   会不会海有击穿的     有没有电压 过高 或者过低

网友:
楼主现在机子什么情况,在线等答案呢、修好记得回复我们呢

网友:
这个机器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也会出现掉电和闪灯问题,之前遇到一台

网友:
还没遇见过

网友:
刚遇到一台是r428的,能充电,用电池正常,但接电源会死机。

网友:
手上再修这台机器,被商家改过了,现在找图纸怎么下手呢,

网友:
这机掉电可不好修,做好准备

网友:
是过系统LOGO还是哪个LO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