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内接外接声音均异常

楼主(2015-01-03):
故障:声卡ALC270,内外置声音异常

描述:杂音

排除:驱动,系统,+VDDA及周边电容示波器未发现异常。

要求:希望遇到此现象的网友解答。

不要回复:“换声卡芯片”算灌水。
除非自己遇到过此现象并更换声卡芯片解决的。

网友:
还有喇叭也是正常的。

网友:
楼主最好把图纸贴出来

网友:
CQ43电路图纸

网友:
声卡换过没换?简单的东西应该先排除掉啊。。。这种故障换声卡好过,不过是其他机型!修过几台华硕sis芯片组的更新bios后ok。

网友:
我碰到过喇叭声音一卡一卡的,耳机声音正常,换了声卡依旧。结果是耳机接孔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A:
刷个bios 绝对好  我遇到过  耳机和喇叭都是破音吧 刷个bios就好了

网友:
重装系统,不行换南桥吧

网友:
声音异常  证明 检测信号都是正常的  现在不正常的是输出  声卡的工作条件查一查 如没异常的话 也只能换下芯片试试了

网友B:
周围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
周边的电容可能有性能不良的 造成滤波不良导致的

网友:
看看我的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0390-1-1.html里面有BIOS

网友:
如果你能确认声卡没有问题 就查周围元件 可以找个一样的好板子对比测量

奇怪的问题有时候问题点也是奇怪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 绝对好  我遇到过  耳机和喇叭都是破音吧 刷个bios就好了

破音和BIOS有关有点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周围的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周边电容全换掉说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C:
破音和BIOS有关有点想不通

真的 我没骗你的 你重新刷一个

网友:
好像刷完bios 会认过另一个声卡驱动的  。

网友D:
敢问有没有换系统试过????

网友E:
内外置声音均异常,表明故障点在内外置声道的公共点上,不外乎供电、声卡芯片,时钟晶振这几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内外置声音均异常,表明故障点在内外置声道的公共点上,不外乎供电、声卡芯片,时钟晶振这几处。

内外声音异常故障在公共点这个是肯定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敢问有没有换系统试过????

更换系统换故障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