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第一修LA-5941 维修一列 给大家分享分享

楼主(2015-01-03):
U460维修 修复一例
机器 LA-5941p 仁宝的
机器上电0.6     5秒掉电   感觉缺电压
报价拆机 测量各大电感 无短路
上电 测电压都有
换CPU 换内存 电压上电0.6  还是掉
这里想了一下电压都有了怎么还是掉电 难道没有复位

测CPU 复位 找cpurst#没有找到什么情况 一看是HM55 测RSTIN#   他是由
BUF_PLT_RST分压得来的

找BUF_PLT_RST他是由U5与门相与的  测U5 4 无电压  1 2 无电压 这不科学
啊 这不正常啊  正常这里是高电压

测pcirst没有电压 测MINI 22脚没有电压

PCIRST PLTRST没有按照时序找 PWROK VRPWRGD   PWROK和SYS_PWROK MEPWROK
连在一起了

  他由U28 VGATE和ICH_POK 相与 4脚过来的 测1 3.3  2 3.3  4 3.3 正常啊
找VRPWRGD 没有找到   VRPWRGD一般是由CPU供电芯片的POOGD过来的

查ICH_POK是由EC104过来的

查VGATE是ADP3212  的2脚PWRGD过来的(他应该就是VRPWRGD的吧)
以上条件锁定HM55上BGA 换上新的  故障解决 测试OK 维修到此结束
没有技术含量 只是给大家分享分享 希望大家有分的加分(加分也不是你的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按照时序修的比较容易些

网友A:
楼主呀,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开始判断就是错误的,  仁宝会缺电压掉电吗,
修好就好

网友:
hm55确实坏的很多很多

网友:
收藏了,图纸有用啊,谢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看你查图的方法,就知道有技术含量了,还说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开始判断就是错误的,  仁宝会缺电压掉电吗,
修好就好

新手  他掉电应该就是缺条件吧   不缺供电 是不是缺信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呀,你有没有感觉你的开始判断就是错误的,  仁宝会缺电压掉电吗,
修好就好

我是新手  忘大神指点

网友:
我没看下面的内容,就知道。。应该是桥的问题

各电压都有。。还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