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送上长城V97液晶程序

楼主(2015-01-03):
这是我昨天修的一台长城V97液晶显示器的程序。
当时以为是程序坏掉,找了全论坛都没有,最后发现是电容引起的问题,特此把程序发上来,给需要的朋友使用

长城V97程序

网友:
楼主分享程序给大家值得学习 不过楼主还不如将你维修经过写个案例出来  再配上程序将是一个完美的帖子

网友A:
问下楼主这机子用的什么主芯片和屏型号啊

网友:
应二楼泰博快修朋友要求,把这台液晶的维修过程写出来,其实是很简单的维修,只是其中过程,让我误解,结果简单修成了复杂。
型号:长城V97  后面写的是:M9WEI5     GW V97    SDD8029E804
客户口述故障:开电脑起来,前10分钟不正常,一直到10分钟后才正常显示。
测试故障:接上信号发生器,开启,一切正常,画面正常,色彩也正常,开了10多分钟后,也没有什么变化。

测试经过:因为正常了,所以电话与客户沟通,客户因为是女性,所以交流上,有点不是很好理解,反正她说的就是,开起来不正常,要10分钟后才正常。

    只好把显示器接上电脑试试,接上电脑后,发现了不同,画面显示也正常,但会有很多小小的雪花,不过不是很明显,而且是无规律的在屏幕上出现。又再次联系客户,客户说,对,正常之后是有小雪花。如果有可能,把小雪花也给修好。
    这下,不明白了,为什么我这里都很正常显示,而客户又坚持说开起来,10分钟是不正常的情况呢?
    只好接在电脑上用,一直用了二天,都是这样,很容易的开起来,而且只是有小雪花。
    之前客户当时有过电话,说想用电脑,到底能不能修了?我给她送了一台我的显示器过去给她先用,和她解释,我这里用起来很正常,所以还要多测试。
   一直到昨天的早上,我当时用着用着的时候,伸手去按了一下自动调节,这下,故障出现了。
   它就象是高压板带不起来灯管一样,一直的闪,而且屏幕上自动调节这4个字也一直在,没有消失。
   我再次接上信号发生器,调了不同的分边率,不闪了,可以正常进入了,但画面已经出现了异常。

   图片如下:

画面明显的分成了四等份,其中右上角的一格,特别的明亮,其他三格比较暗一点,小雪花也和以前一样。
在这里,如果你按自动调节,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立马会闪,半秒一次的。

我个人呢,就认为这是程序的问题,在论坛上到处找程序,也拿出了刚刚买的RT809F先做了一个备份。
可是论坛上找了好久,也没有找到这个程序。
最后没办法的情况下拆开了显示器,一看,400V大电容和高压部分的二个25伏电容已经明显鼓包,立马换掉。
再次测试,已经OK,小雪花也已经没有了,再次按自动调节和出厂设置,也完全没有问题。

装好机器,测试二个小时,正常。
交客户,目前没电话,应该是正常中。

这次的维修,让我感觉到自己真是太笨了,明明是可以拆开,一换电容就搞定的故障,硬是让我修了二天。
得到一个经验教训,任何时候,要先检查硬件问题,再去考虑程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这机子用的什么主芯片和屏型号啊

不好意思,机子已经还给客户了,我也不知道什么主芯片和屏型号了

网友:
显示器其实很多时候都市换换电容的简单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