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七脚芯片

楼主(2015-01-03):
长城atx-200ds 的七脚芯片炸没了,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
  直接换新的电源吧!

网友:
XXX1014或TNY266吧?   XXX表示这些我忘了.

网友:
p1014ap06 长城的这个损坏率好高

网友A:
芯片是P1014A   把保险跟这一换应该就OK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芯片是P1014A   把保险跟这一换应该就OK了

炸得这么严重,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是不找到原因并解决掉,换了还是会再炸的。

网友:
炸飞很正常的,修了好多了

网友:
长城电源P1014A  用的多,可跑线路确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得这么严重,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是不找到原因并解决掉,换了还是会再炸的。

我昨天刚修了这电源,没发现其他问题

网友:
这个7脚的芯片比较容易炸,如果不是这个芯片的话,换了是开关管的也容易炸,这个是长城电源的通病,曾经有一个长城电源就是这个芯片炸没了,做了料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