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触发不上电—秒杀

楼主(2015-01-03):
如题,Y470不上电,待机正常按开机灯亮马上灭从0.015上到0.035掉回待机,很明显是保护了,马上打开图纸和仁宝时序图,一个一个查,当查到SYSON时发现没有,SYSON是由EC发给1.5V的开启信号,咦难道EC坏了?别急先用示波器看看先,到底是没出来还是保护了,果然示波器一看确实瞬间抬起又掉下,把PR501拆下SYSON正常3.3V,问题就出在1.5V这里了,马上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量了下PL501对地阻值000,就是这里了烧鸡大法,只有PQ502微烫,拆下在量PL501对地阻值正常了。马上从料板拆了个管过来,上电电流上去了接屏LOGO出来了,到此结束。谢谢!

网友:
这么巧,我这里有个跟楼主一样问题的,也是PQ502坏,还有一个是屏线烧坏的,这两个都是一样的情况,开机灯亮下就灭,电流到0.3几就掉回待机

网友:
这机器南桥容易虚焊  会导致不上电 指示灯能亮

网友:
Y470的机子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
高人就是不一样 出手迅速

网友:
收藏学习了,烧鸡大法还很好用,哪里发烫找哪里

网友:
早测短路 更快修好

网友:
没通电之前就打下主要部分对地值 是常识哦  发现有问题 了再打对地值  不可取

网友:
通病 三极管不能先打G级

网友:
我以前也修到过一台。

网友:
这问题还没有遇到过呢,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太好了 遇到这种问题太多次都不知道怎么弄  终于解决了

网友:
有图纸,就是任性

网友:
先简,后繁的顺序要继续弘扬的。

网友:
烧鸡大法就是那么的好用

网友:
有些地方 烧鸡需谨慎

网友:
这机器过保了吗

网友:
烧机法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