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首记,联想G460进水不开机修复一例

楼主(2015-01-03):
简介,本人修笔记本及主板可谓是新手,因为之前是从事家电维修的,除了基础电路通用外,其它的差不多算是重新要学习一遍~,基本上是有事没事儿就会到论坛来逛一逛学一学,最近还在亚*逊上特意买了两本迅维网特供的“笔记本维修不是事儿”及"笔记本维修精选90例“等书回来钻研。某日心血来潮,重新翻出约半年前接收到的一台G460本本,当时因报要换板后客户弃修,机器一直没来拿走,又没有及时留下电话,所以此机就沉寂了半年。
进入正题吧。。
1.拆机,清洗锈蚀,主板是LA-5751P的, REV1.0
2.上可调电源,通电开机,能触发,但掉电。
3.目测电路板可疑元件,发现进水的部分有个PU7有引脚已经霉变断脚了。网购IC回来。(没办法,平时不备零件,需要时才会找
4.更换PU7 /APW7138,上电开机,电流跑到0.5A左右约3秒后还是掉电。
5.参照平时维修的思路,掉电有可能是缺压/过流短路保护,或者是BIOS出错,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刷BIOS,无果。
6.在论坛上搜索下载图纸,打开后基本看一遍,然后把上电时序、DC/DC、保护隔离、待机电路、CPU核心供电、显卡供电及芯片组供电等电路全部打印了出来。
7.在通电开机掉电前测试各路供电电压,+5VS、+3VS正常输出,+1.5VS没有。没有?+1.5VS由U16经+1.5V转换提供,测+1.5V存在,测U16 G极电压,没有。G极电压没有的话,要不是前面控制的Q33已经导通或者是C/E短路导致无电压,要不就是上拉电压缺失。
8.Q33由SUSP信号控制,对比由该信号控制的U4/+3VS及U10/+5VS的控制管Q20及Q9的G极电压,都是同样的约0.3V低电位,说明控制信号已经到位了,且此时Q33应为截止状态,其D极应为高电平,但现在是无电压,问题直指其上拉电阻R312/100K,断电,量其阻值,无。再通电开机,量其上端,也无B+电压。
9.目标明确,直接拆掉B312,发现电阻上端引脚已经霉变直接掉出来了,且电路板铜线也霉断了一小段,在料板上找了个100K电阻,然后把铜线重新刮开一小段,焊接好R312电阻。
10.再次通电开机,期待的电流超过0.5A,到达约1.5A,此时已经出现字符了,好高兴,成功了~

网友:
进水问题中的简单问题,氧化芯片脚,电阻脚氧化。

网友:
不错,看起来修得利害

网友:
进水机能修好,还是很考验耐心的

网友:
自学的吗 买书看看还是不错的

网友:
学习精神值得赞赏   理论也不 错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了后稳定性都不高,

网友:
看书能修成这样,确实不错!

网友:
进水的不是很严重

网友:
自学成才能达到这个程度蛮厉害的,楼主能解决很多故障的,

网友:
修成这样,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了 很好了

网友:
自学成才啊, 高手在人间

网友:
曾遇到进水后升压电容 坏的  维修可谓费老劲了

网友:
有一定的基础电路功底,修电脑也不是事儿!本例就是缺+1.5VS供电引起的触发掉电。

网友:
自学的,思路这么清晰,不错。

网友:
新手学习,干得漂亮!

网友:
自学成才,选对好书很重要,迅维出的书实用性很高,大家要多看看呀!

网友:
自学成材啊,不错

网友:
哎 楼主呀  估计半年前都没有腐蚀严重  吧水清下可能就好了  咋就放了半年呢

网友:
有一定的基础电路功底,修电脑也不是事儿!本例就是缺+1.5VS供电引起的触发掉电

网友:
新手学习了,楼主自学都可以修的这么好

网友:
很好啊,。不过你的焊膏免洗的吗,还有很多啊

网友:
进水机器修好了后稳定性都不高

网友:
不错!修家电到修电脑看来你也花了很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