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 板号6751p不过保护隔离维修--之奇怪故障

楼主(2015-01-03):
先来看一张保护隔离电路测量条件的图片 第一个保护隔离管可以流过电压压19 第二个管子需要G极比S极低才可以导通 实测G极为19V 明显不对 G极要为低的话需要PR304和PR314进行分压 所以PQ307B就要导通把PR314 的2脚对地构成回路才能进行分压 所以pq307的G极要为高电平才通导通 实测G极为0V 问题就出在这里了 经过测量PR319的一端有3V靠近G极那一端没有 证明PACIN是正常的 然后对ACON也进行了测量也是正常的  从图片上看大家应该知道PQ307的G极为什么是OV了吧  因为ACOFF这个信号通电就有5V电压了 这不正常 这个信号是在用电池的时候才为高的  是EC发出的 用适配器的时候 应该是低的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信号的出处以及所连到的地方

先看几张图片   第一张是ACOFF的出处之地

接下来几张是ACOFF所连之处的图片和文字说明

大家看完了上面的图片之后 是不是想问那是哪里导致的ACOFF通电就为高了呢  这个问题也是维修的困难之处

从以上图看 理论上讲 没有能把ACOFF变高的地方 当我把所有连的地方的元器件都测一遍没发现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没办法了 只能采用拆件的办法了 首先我拆了PD302 拆后故障无变化 不是它的事 装回去

接下来拆的是PQ312把PQ312拆了后 隔离过了 这是正常的 因为拆了PQ312隔离就不受ACOFF控制了 接着通电测了下PQ312的1脚 3V正常了 同时测了下PQ312的2脚也变成低电平了 所以判断是PQ312导致ACOFF为高的 换了一个上去 ACOFF变低了 保护隔离过了  此机修复

PS 第一点 PQ312这个管子怎么会导致ACOFF为高呢 管子也拆下来测量过了 也没穿 不理解
    第二点  先不管PQ312为什么导致ACOFF为高了 疑问是 PQ312的1脚的电压最大才3V 为什么会导致不ACOFF不正常的时候电压达到5V呢 多那2V又是哪来的呢

到了贴子的结尾了 机子虽然修好了 但是电路的千变万化真是不可预测啊 有时候还真不能按常理出牌 最后吐槽一下 此机仁宝的点火回路元器件都没有装  难道仁宝连招牌电路都省了吗   无语看得过瘾就加个分吧 不扣你分滴哟 哈哈

网友A:
有机台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看下公共点不短路就去了pq312,你这个才5V我修的几台可是19V。害的我换了ec,都不好,去了正常

网友B:
没回复  我来说一句话好了  原来的管子居然把acoff掷高了 有意思  换了个管子又变成低了 反正我是没碰到这样的故障,你是不是修多了 什么奇葩故障都让你遇到拉

网友C:
新机器 仁宝的遇到过大短路的 如果是以前就不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机台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看下公共点不短路就去了pq312,你这个才5V我修的几台可是19V。害的我换了ec, ...

19V 0.0  EC是引脚也是19V?  这么叼

网友D:
强悍。。我才刚开始学。。向版主学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功力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9V 0.0  EC是引脚也是19V?  这么叼

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电压,遇到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不短路,我就强制去掉跑去PQ312,或者上面隔离管控制级强制分压

网友:
新版的点火回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19V 0.0  EC是引脚也是19V?  这么叼

最近遇到一台b460的S3电压是19V,美修好,换了南桥EC都不好,上电还能到1.4 1.2 0.9 1.2的跳变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啦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知道哪里来的电压,遇到保护隔离不过,公共点不短路,我就强制去掉跑去PQ312,或者上面隔离管控制 ...

像这样搞 不是又多出来一个通病,下次碰到直接换个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遇到一台b460的S3电压是19V,美修好,换了南桥EC都不好,上电还能到1.4 1.2 0.9 1.2的跳变

slp_s3 还有19V  还是在s3状态

网友:
我感觉是不是楼主你表笔测错位置了??????????如果没有测错位置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网友:
G470短路的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台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看下公共点不短路就去了pq312,你这个才5V我修的几台可是19V。害的我换了ec, ...

19V?这么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回复  我来说一句话好了  原来的管子居然把acoff掷高了 有意思  换了个管子又变成低了 反正我是 ...

我也郁闷啊  这个312能把ACOFF整成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机器 仁宝的遇到过大短路的 如果是以前就不会

新机器的仁宝 保护电路还是点火回路吗 还是有新回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悍。。我才刚开始学。。向版主学习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这功力

这个故障本身比较简单  但是造成这个故障的元器件 就不好说通了 不理解

网友E:
看大神修  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F:
从理论上讲PQ312是完全正常的,其基极有5V电压,集电极当然低电平喽!至于为什么会有5V电压,我想有两种可能,一是板子表面较脏而漏电正好在PQ312的基极附近有个5V电压串过来的,二是EC误动作,虽然说此时EC没供电,但上次关机时也许某些原因使EC功能紊乱,其内部留有残余剩电,并且没有被复位。当然这些说法俺自己也觉得说不过去,大家伙轻喷!

网友G:
膜拜。。。。。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H:
楼主历害  学习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G:
膜拜。。。。。

灌水是不好的行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历害  学习了

灌水是不好的行为哦

网友I:
路过,学习,楼主整得好详细!

网友J:
值得学习,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J:
值得学习,谢谢版主

不要灌水     这样可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I:
路过,学习,楼主整得好详细!

不要灌水     这样可不好

网友K:
这问题不理解,有大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问题不理解,有大神吗

同问  有大神来破解一下吗

网友L:
正确的修法 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正确的修法 奇怪的故障

正解   直击要害

网友M:
思路清晰值得一看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思路清晰值得一看

那你看懂了没呢

网友N:
电路就是这样的 有的元器件看起来的好的 可能是要坏不坏的呢 遇到过很多量测是正常的 但是它就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N:
电路就是这样的 有的元器件看起来的好的 可能是要坏不坏的呢 遇到过很多量测是正常的 但是它就是有问题

恩 恩  都是解释不清楚 的玩意  修好就不管它了  哈

网友O:
伟哥 我又来偷学了  哈哈

网友P:
引用 网友O:
伟哥 我又来偷学了  哈哈

偷学归偷学  走的时候别忘了加分   不然你惨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P:
偷学归偷学  走的时候别忘了加分   不然你惨了

修板没你行  打斯洛克也干不过你  o(︶︿︶)o 唉

网友Q:
不好评价 说多了都是灌水  小心呀

网友R:
保护隔离烧的最多,看大师修真是大开眼见啊

网友S:
仁宝也开始省料了,维修行业要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修板没你行  打斯洛克也干不过你  o(︶︿︶)o 唉

哈哈  承让   承让

网友:
引用 网友Q:
不好评价 说多了都是灌水  小心呀

不要灌水  不就没人说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R:
保护隔离烧的最多,看大师修真是大开眼见啊

过奖了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S:
仁宝也开始省料了,维修行业要发了、

一起发               哈哈

网友:
呵呵 加分是必须滴

网友:
谢谢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T:
这个问题估计得问问饼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T:
这个问题估计得问问饼哥了

哎   饼哥大忙人啊  这种小问题哪能惊动他呢

网友:
我猜:是不是PQ312不良,导致其接地,PQ307A截止---BATT_ON置高VIN 19v经过 PR301--PR316由于这个电压比较高,又因为二极管PD302不良,反向击穿大概5v的电压到ACOFF-1

网友U:
这里应该只能判断是PQ312内部损坏导致的这种奇怪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里应该只能判断是PQ312内部损坏导致的这种奇怪的故障

目前来说也只有这种说法了

网友V:
修了不少仁宝隔离的,像这样的还第一次见

网友W:
楼主真厉害,我啥时候能到你的水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V:
修了不少仁宝隔离的,像这样的还第一次见

是啊  像简单隔离故障 我也就不发贴了  这个故障奇葩 所以才发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W:
楼主真厉害,我啥时候能到你的水平啊。

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厉害 保护隔离都会修的吧 只不过故障比较奇特罢了

网友:
厉害!有长知识了!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X:
管子也能导致电压升高……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X:
管子也能导致电压升高……不懂

同问  我也不懂  它就是这么好的  没办法

网友Y:
有翘起CE的脚试过吗,

网友Y:
还有刚想到,会不会是板层短路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还有刚想到,会不会是板层短路导致。。

板层短路的话  那我拆掉了管子  应该还是有高电压的啊  可是拆掉后就没了呢  你说呢 亲

网友Z:
我到现在修保护隔离都头疼哎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到现在修保护隔离都头疼哎

额   多修就好了  慢慢来

网友:
进来看看,没有下载分了,赚点下载分。谢谢。

句容诚信电脑 -8 置顶的贴子 都敢灌水 还有你不敢灌的地方.

网友AA:
不解释   难以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A:
不解释   难以理解

呵呵    有同感

网友AB:
楼主应该先量下acok是否正常,是不是这个管子导致acok不正常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B:
楼主应该先量下acok是否正常,是不是这个管子导致acok不正常呢

保护隔离都没过 怎么扯到ACOK上去了呢

网友AC:
有些元件拆下来测量没坏。。装上去就有问题

网友AD:
我遇到过G475G  PACIN 无电压  是PQ317坏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C:
有些元件拆下来测量没坏。。装上去就有问题

是啊 说不清 道不明

网友:
引用 网友AD:
我遇到过G475G  PACIN 无电压  是PQ317坏造成的

你这个还说的过去

网友AE:
这个Q312时通病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E:
这个Q312时通病马

我头次碰  不敢说是通病啊

网友AF:
这种坏法的确不敢接受。还整个19V出来那可真是吊爆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AF:
这种坏法的确不敢接受。还整个19V出来那可真是吊爆了

我这个可不是19V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有翘起CE的脚试过吗,

EC都没工作  所以没考虑

网友:
同学值得学习

网友:
打酱油  赚点分数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下次要回复的有质量点

网友AG:
也遇到过,ACOFF为高,为什时间,稍微改的电路,我们维修只求结果,过程现在时间伤不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G:
也遇到过,ACOFF为高,为什时间,稍微改的电路,我们维修只求结果,过程现在时间伤不起,

你遇的也是通电就为高吗

网友AH:
分析的如此透撤。高手,,,

网友AI:
没有办法  维修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分析的如此透撤。高手,,,

过奖   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I:
没有办法  维修就是这样的

哎  是啊 修好就拉倒了   不管了

网友AJ:
对于楼主的这个疑问,我觉得不是仁宝的问题,应该是联想的问题,你觉得呢?

网友AK:
看样子不好混仁宝也省料了,IT看样子还真不好搞哟

网友AL:
老大,你这图片写得很详细嘛。   。,。,。继续期待好帖出现

网友AM:
难道仁宝以后打算不用点火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J:
对于楼主的这个疑问,我觉得不是仁宝的问题,应该是联想的问题,你觉得呢?

这个就真不知道啦   有可能是联想要求仁宝这样做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看样子不好混仁宝也省料了,IT看样子还真不好搞哟

这你就说错啦  他省料  机子就容易出问题啊  我们才有得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L:
老大,你这图片写得很详细嘛。   。,。,。继续期待好帖出现

一定  一定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M:
难道仁宝以后打算不用点火了吗

谁知道呢   它不点才好呢 多多出问题   大家就多多修机  哈

网友AN:
楼主修复后有没有把原PQ312管子再焊回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导致的。

网友P:
引用 网友AN:
楼主修复后有没有把原PQ312管子再焊回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它导致的。

那倒没试   因为我比较懒  再焊回去  又要上焊膏  又要加锡的  实在是不愿意动弹  哈

网友:
引用 网友P:
那倒没试   因为我比较懒  再焊回去  又要上焊膏  又要加锡的  实在是不愿意动弹  哈

让你懒吧!这将永远成为谜团!

网友AO:
上次也是碰到一个MOS管取下来测试是好的,装上去就是不行,还是换了就好,一个小芝麻管。

网友AP:
电路的东西说不准啊……还是按照思路来修!! !

网友AQ:
看着图好辛苦啊。  修到过一次ACOFF为高是怀疑EC坏 可惜EC是带程序 都没卖的。  PQ312直接拆掉就变成电池放电了 然后适配器也放电 结果插上电池就啪啪打表。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看着图好辛苦啊。  修到过一次ACOFF为高是怀疑EC坏 可惜EC是带程序 都没卖的。  PQ312直接拆掉就变成电池放 ...

直接拆掉肯定打表啊   ACOFF是控制电池放电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O:
上次也是碰到一个MOS管取下来测试是好的,装上去就是不行,还是换了就好,一个小芝麻管。

保险起见  还是换掉   没几个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P:
电路的东西说不准啊……还是按照思路来修!! !

恩   这是真的

网友AR:
厉害,这么隐蔽的故障都被你找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R:
厉害,这么隐蔽的故障都被你找到了

额  听这意思这故障是你做的吧

网友AF:
引用 网友P:
我这个可不是19V出来的

给你回复的仁兄有个说还有19V出来的,这种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有人能解答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F:
给你回复的仁兄有个说还有19V出来的,这种奇怪的现象,不知道有人能解答不

是啊   19V的更是恐怖啊

网友AS:
只能证明是管子坏了导致的,这点没错。估计这三极管时好时坏,变成升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S:
只能证明是管子坏了导致的,这点没错。估计这三极管时好时坏,变成升压了?

你的意思是  升压三极管问世了吗   。。。。。。。。。。。。。。。。。。。。。

网友AT:
可能是电路交错,PQ312不良巧合升压了。。所以变成了5V。。

网友AU:
ACOFF为高,要是我首先会去测量ec是否收到ACIN,楼主换了管子修复真心无法理解,就算管子击穿,那最高也就3.3V,确实不知5V从何而来,新仁宝没点火回路很正常,也学会偷工减料咯

网友AU:
引用 网友A:
有机台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看下公共点不短路就去了pq312,你这个才5V我修的几台可是19V。害的我换了ec, ...

去掉那管子不装,那电池电压不是会倒灌适配器?不可取

网友:
引用 网友AU:
ACOFF为高,要是我首先会去测量ec是否收到ACIN,楼主换了管子修复真心无法理解,就算管子击穿,那最高也就3 ...

我发现了 你没认真看贴子  此板保护隔离都没过   ACIN这个信号不重要    因为EC的供电是由待机3V来供电的 而待机芯片的主供电 又是由公共点供电的  此时公共点没电  待机3V没有 EC处于罢工的状态  所以EC不会导致ACOFF的高低      当然如果公共点过了 ACOFF还为高的话 查ACIN是正确的思路  我贴子里以经注明了EC此时没工作  说的不对还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从理论上讲PQ312是完全正常的,其基极有5V电压,集电极当然低电平喽!至于为什么会有5V电压,我想有两种可 ...

讲解很对,这里PQ312 基极电压在机器插上适配器工作时候应该是低电平0V左右,这样才不会导通本身接地拉低PACIN信号电压,你说的EC误动作简单来说应该是本身内部开关机运行程序处理出乱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机台这个我也遇到过,我都是看下公共点不短路就去了pq312,你这个才5V我修的几台可是19V。害的我换了ec, ...

这个PQ312是一定要安装的,不然ACOFF工作信号会失效,可能会导致机器本身工作适配器和电池供电不能切换使用。

网友AV:
者分析还带文字的,给力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U:
去掉那管子不装,那电池电压不是会倒灌适配器?不可取

去掉管子不装电池电压应该是不能到达保护隔离公共端进行工作。

网友AW:
最近也遇到仁宝不会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V:
者分析还带文字的,给力哦!

还可以  还可以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Q:
看着图好辛苦啊。  修到过一次ACOFF为高是怀疑EC坏 可惜EC是带程序 都没卖的。  PQ312直接拆掉就变成电池放 ...

PQ312直接拆掉的话,适配器和电池供电就会失去本身导通和截止状态工作控制,这里适配器也放电的原因应该是拆掉PQ312使PACIN信号一直保持高电平状态导通PQ307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W:
最近也遇到仁宝不会保护的

是啊  仁宝也开始省了

网友:
从来还没有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T:
可能是电路交错,PQ312不良巧合升压了。。所以变成了5V。。

不是的,这里PQ312  1脚出现的5V电压应该是本身软击穿不良造成 1和2脚之间阻值对地短路,从而形成2脚的控制电压自动串流到1脚引起的。

网友:
发现现在仁宝的电路没以前好修了啊

网友:
基础知识学好保护隔离就好修

网友:
很是强大   学习了 楼主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拆掉之后你有没有测量一下ACOFF呢

网友:
有可能你把本来的PQ312装上去他还是能好,问题应该不在这个管子上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黄鑫船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那个电压会不会是两个电阻分压其中有个电阻坏了导致电压过高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一台机器进水!!

网友:
看半天发现EC没复位程序出错概率大点,再者应该是万用表坏了

网友:
要是我修,准傻眼。也不会想到是PQ312把ACOFF搞成高电平,确实是奇葩。

网友:
学习了,多谢分享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 !!

句容诚信电脑 -8 这么嚣张的灌水

网友:
用的排除法啊

网友:
    进水机真的不好修啊

句容诚信电脑 -4 我有说是进水机吗

网友:
越来越犀利了

网友AX:
我有一台G460的板子,开机电流0.6到0.7点不亮,CPU供电都正常。

网友P:
引用 网友AY:
为什么一个破罐导致acoff高电平呢,楼主研究研究啊,等个结论

机子以经拿走了  没机会了

网友:
你是灌水来的吧    我这又没有19V

网友:
引用 网友AZ:
我只看到LA点火电路了  那以后有没有电容坏 就换个电容就好了呢

或许有   或许没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A:
你那什么地方啊 我这有两块板子修不好 能给看看你不

又不是我开的店   目前不接活  以后我自己开了店  可以考虑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B:
楼主电子基础没学好,PQ312基级5V,集电极3V,发射极接地已经说明三极管坏了。不用量直接换。

请在认认真真的看一遍贴子  基极5V的时候  集电极我写了3V????你是从哪里看出来的   认真看一下  是靠近PACIN一端电阻有3V 过到另一端就0V了  我以经写明了    不认真啊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X:
我有一台G460的板子,开机电流0.6到0.7点不亮,CPU供电都正常。

CPU供电正常了    测下CPU复位有没有   你这个应该是没跑码

网友BC:
这个精华啊,电路都这样啊,莫名其妙的,结果很满意

网友P:
引用 网友BC:
这个精华啊,电路都这样啊,莫名其妙的,结果很满意

解释不清的就随它去    要学会放下  不要太纠结   结果是好的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解释不清的就随它去    要学会放下  不要太纠结   结果是好的就行了

是啊。理论作参考,成功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P:
机子以经拿走了  没机会了

就这么不了了之你甘心啊

网友AI:
电路 设计千变万化  需要不停学习啊

网友BD:
引用 网友P:
那就祈导不要遇到吧  哈哈

希望呀,要是真的遇到了。那我就进这个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I:
电路 设计千变万化  需要不停学习啊

  恩   那是   那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D:
希望呀,要是真的遇到了。那我就进这个帖子。

哈哈     那就收藏起来吧

网友BE:
PQ312 那里怎么会跑个5V出来的呢

网友BF:
修机器也好几年了  一直在公司修的  好多都是一个机种能修一年  你懂么 好多问题都是通病了  看看电流都知道什么问题了   所以理论真的没有学习好 也没有人专门教过     只好在论坛学习了     谢谢楼主的理论  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BE:
PQ312 那里怎么会跑个5V出来的呢

我也想知道的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BF:
修机器也好几年了  一直在公司修的  好多都是一个机种能修一年  你懂么 好多问题都是通病了  看看电流都知 ...

额  回复这么长  自己打的 还是复制粘贴 的

网友BF:
引用 网友P:
额  回复这么长  自己打的 还是复制粘贴 的

你认为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BF:
你认为呢?..........

好吧   我看了一下  是你自己打的  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P:
好吧   我看了一下  是你自己打的  不好意思

   嘻嘻

网友BG:
电路就是这样多变,设计师也不容易,方方面面都得考虑,才有稳定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G:
电路就是这样多变,设计师也不容易,方方面面都得考虑,才有稳定的说法

恩    说的对

网友:
看了,有用

句容诚信电脑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H:
保护隔离我现在还搞不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H:
保护隔离我现在还搞不定呢

慢慢来   时间长就好了

网友:
不愧是高手

网友:
回复过于简单    有灌水嫌疑啊

网友BI:
仁宝点火,确实困难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I:
仁宝点火,确实困难一些。

你什么情况  我也没修点火  你回的哪门子跟哪门子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大神修  就是不一样   学习了

不要随便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J:
谢谢楼主   学习了

到处扣分,这样真的好么

网友BK:
还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换汤不换药

网友:
引用 网友BK:
还是仁宝的点火回路,换汤不换药

不一样的是    点火也省了

网友:
理论这么强,,小弟膜拜。。在温习一下。。谢谢大神

网友:
这5V太任性了。

网友BL:
这个管子不太能理解啊

网友:
呵呵   是啊  太调皮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L:
这个管子不太能理解啊

有的事 谁都理解不了  不必纠结

网友BM:
G470修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充电IC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电呀。

网友BN:
有些问题确实难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BM:
G470修很多这个问题都是,充电IC引起的不过保护隔离电呀。

我这个也不是充电IC的问题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N:
有些问题确实难解释。

是啊    修好就算了  收钱就可以了  哈

网友BO:
管子性能不良导致G极为高!

网友BP:
看是不是板层内短串了个5V电压到 ACOFF这里,正巧你用风枪吹PQ312的时候,内短的地方遇热又恢复正常了。 仁宝的主板特别爱板层短路的。

网友BQ:
楼主实属是厉害啊。。。

网友BR:
楼主写的真详细学习了 高手啊

网友BS:
ACOFF为高  ACIN为低

网友:
引用 网友BO:
管子性能不良导致G极为高!

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P:
看是不是板层内短串了个5V电压到 ACOFF这里,正巧你用风枪吹PQ312的时候,内短的地方遇热又恢复正常了。 仁 ...

那冷却后应该变正常了呀   可是冷却了也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Q:
楼主实属是厉害啊。。。

不要灌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R:
楼主写的真详细学习了 高手啊

慢慢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S:
ACOFF为高  ACIN为低

这个我知道

网友BT:
学习楼主的经验呀

句容诚信电脑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T:
学习楼主的经验呀

不要灌水啊

网友BU:
这里PQ312 1脚出现的5V电压应该是本身软击穿不良造成 1和2脚之间阻值对地短路,从而形成2脚的控制电压自动串流到1脚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U:
这里PQ312 1脚出现的5V电压应该是本身软击穿不良造成 1和2脚之间阻值对地短路,从而形成2脚的控制电压自动 ...

请认真看一下第一张图片  是PQ312的2脚有5V电压 你没认真看贴

网友:
仁宝的我到现在都搞不懂。好好学习一把!

网友(2015-02-08):
你这个应该是MOS管软击穿了吧,才导致电压偏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