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帮忙分析下电路

楼主(2015-01-03):
宏基4560G不显,VGA_CORE_PWR短路,拆了后面的几个电容还短,不知道VGA_CORE_PWR是什么供电,有有大侠指导。

网友:
显卡供电一般不是0欧我都认为正常

网友:
就是显卡供电。。同意楼上 。。有的机器供电端两三欧。。。

网友:
有些显卡,或部分高端I7 CPU阻抗很低的,2,3欧姆很正常的,只要不是零点几欧姆就行了,电源无法确定前短还是后短,先断开大电感,再判断下吧

网友:
阻抗是多少╭︿︿︿╮
{/ o  o /}
( (oo) )
  ︶ ︶︶

网友:
测显卡对地是多少

网友:
电感上测、

网友:
就算是短你也可以烧机啊

网友:
断开电感,后级还短,欧姆档阻抗0,若烧鸡,选多大电流合适?

网友:
断开量下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
显卡的阻值很小的,你确定是0欧?

网友:
VGA_CORE_PWR不知道是啥就开始修本本了?

网友:
显卡核心供电,对地阻值很小的

网友:
估计楼主测量档位调高了!

网友:
估计显卡挂了   烧机的话 1V左右吧

网友:
显卡供电,,应该没有短路吧~!不然会掉电吧

网友:
短路就是显卡坏了噻  拆除显卡看还短不

网友:
阻值不为零   都算正常  估计显卡挂了

网友:
估计楼主判断失误

网友:
显卡供电阻值很小的,不为0就正常,不要误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