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机子热了就有背光无显示

楼主(2015-01-03):
此板没有独立显卡是新一代赛杨CPU Hm65芯片组,在无显示的时候量了此板电源芯片hcp6131没有显卡电源pwm输出,而6131应该又是受控于CPU吧,看了这图纸应该是的,量了从CPU来的6131脚也没有信号来而6131CPU电压部分又正常有控制电压信号,是不是CPU座虚焊还是CPU问题呢,手头又没有这CPU试,这机集显应该在CPU里吧?请指教!

网友:
可能是u坏了是不是啊,没有这样的u试

网友:
集显是在CPU里面的  可以先查下CPU的条件   是不是都满足了  在换CPU

网友:
既然怀疑CPU了 就先加焊座子试一下呗 看是不是座子虚焊了

网友:
不是座子啊,量了座子没有虚汗

网友A:
集显在CPU里面
你说的是没有核心显卡供电?

该供电在跑马后 CPU工作桥等正常才可以产生 属于不好维修的故障之一 需要多测量分析

祝你好运

(座子虚焊的不多)

网友:
楼上说桥虚焊也会引起没有显卡核心电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在CPU里面
你说的是没有核心显卡供电?

请问桥虚焊了也会引起没有显卡供电吗?

网友:
我在加焊一次桥试下

网友:
先换CPU,刷BIOS,加焊HM65试试吧!

网友:
还是要多测量啊,多尝试

网友:
我也有一台T6R,I3独显的。也一要样开机有背光无显示,可以听到进系统声音

网友:
有没有图纸,可以共享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