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飞利浦22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5-01-03):
型号:220S2,故障现象,开机等闪,屏幕不亮,接主机,等会常亮,屏幕不显,过会熄灭,拆开,无电容鼓包,量输出5V,24V(板上标16V),搞不懂怎么会24V,24V线路中有一稳压二极管(24 5T),应该是24V的稳压管。逻辑板有3.3V和1.8V,另外按开关无法关闭指示灯,是触摸开关。各位看看,这种情况会是逻辑板坏吗

网友:
先把电容换了再说

网友:
好像是程序不对哦  刷一个试试

网友:
灯管是什么状态呀?

网友:
这种白屏的现象   检查屏吧

网友A:
不是白屏,灯管根本没亮,电容换过,检查后发现VGA接口处二个6脚的ic短路,造成VH和rgb短路,换上后,通电等变成常亮,接主机一样屏幕不显,触摸开关一样不能关机,估计是主板坏了

网友:
驱动板问题,刷个程序

网友:
灯亮,说明高压和灯管没问题;
没有视频信号,肯定不显,重点是刷一下程序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白屏,灯管根本没亮,电容换过,检查后发现VGA接口处二个6脚的ic短路,造成VH和rgb短路,换上后,通电 ...

楼主描述得有点混乱,我看了你的描述觉得灯管是亮的,你这又说灯管根本没亮?
没亮就重点检查电源板,高压板和灯管。这些正常就重点检查驱动板。

网友:
也许我没有说清楚,我说的灯亮是指示灯,不是灯管,原先通电是指示灯闪烁,灯管不亮,黑屏,后来换了主板VGA接口附近的小6脚IC后,指示灯变成常亮了,同样灯管不亮,黑屏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先用通用驱动板试试,再刷个程序

网友:
有背光吗??

网友:
他的2个起保护作用的6个二极管短路,明显是瞬间超值电流冲的,应该是后级(主ic)也有问题,而不程序

网友:
刷驱动板的MCU程序。

网友:
刷了程序,按开关按钮有反应了,接上电压高压一体板无背光,发现高压控制芯片Ta9687GN烧坏,外接二灯高压板能点亮屏幕了,但明显感觉亮度不够,原来一体板也是二灯的,为什么22寸的屏幕不用4灯而用二灯的

网友:
电源板上标的16V输出,实际测量达到24-25V,检查了周边没有发现问题,5V电压对的,高压部分有Ta9687GN,和二个APM4568A,加一个高压变压器组成。准备定以上芯片修复原高压板试试

网友:
修好了。换了块Ta9687GN,有背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