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x主板断电,秒杀!

楼主(2015-01-03):
今天接到一同行拿来一块华硕m2n-x的主板,他说点得亮,要掉电,然后就走人了。接到板子看了下问题。毫不犹豫去官网下个BIOS刷。然后见证奇迹。

Solo。 + 5 很给力!
视而不见。 + 1 很给力!

网友A:
刷个bios就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就解决问题。

加分加分

网友:
刷BIOS搞定,我也喜欢这节奏!!

网友:
我修的也不少啊,大多都是供电问题复位问题,BIOS问题遇到的很少啊华硕的

网友:
靠,奇迹出现了,

网友:
不查就干BIOS

网友:
依据是什么

网友:
被楼主逮到死鱼了。

网友:
确实啊,能点亮了掉电,先刷BIOS,再查温控,散热等问题。

网友:
刷BIOS搞定,我也喜欢

网友:
确实啊,能点亮了掉电,先刷BIOS,再查温控,散热等问题

网友:
BIOS的问题是秒杀

网友:
主板上这种问题好像少见

网友:
楼主的电源怎么四周都生锈了 你那很潮嘛

网友:
就是那么简单吗?刷BIOS搞掂……

网友B:
华硕m2n-x主板  网卡感叹号   网卡芯片也换过  BIOS 也刷过 还是没有解决

网友:
这让我们怎么评论啊   只能说好帖

网友:
楼主发贴要说的详细点,说的不详细别人都看不懂的

网友C:
诊断卡用塑料包上,不影响撒热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诊断卡用塑料包上,不影响撒热呀?

不会呀。。它都没温度的。

网友D:
楼主我有一块上点5S掉电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有一块上点5S掉电的。

华硕m2n-x的板子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华硕m2n-x的板子么?

是呀楼上有办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楼上有办法吗?

刷个BIOS嘛。。

网友:
诊断卡上缠的是什么 两根线什么意思

网友:
我觉得BIOS引起的掉电是非常少的。通常USB掉路导致 或者桥虚汗 或者CPU坏的多

网友F:
再补充下 很有看能你安装上没两天就故障依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再补充下 很有看能你安装上没两天就故障依旧了

那个板子还没有反回来。

网友:
我有一块 类似这个型号,但是集成的小板,型号是M2N-MX,情况是有复位不跑码 掉电。。换了桥依旧。。。估计也是BIOS电路或BIOS问题,,,但没找到BIOS文件。。找到的试了 刷了  也一样的情况。。。。BIOS芯片也换过了。。BIOS脚位电压都没见异常。。用模拟示波器 测试不到所谓的片选信号。。。 但脚已经换过了呀。。。。是不是要数字示波器才能检测片选信号???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华硕m2n-x主板  网卡感叹号   网卡芯片也换过  BIOS 也刷过 还是没有解决

在感叹号出现时 查查系统里网卡的MAC地址是多少?是不是都是0 0 0 0 如果是用MAC地址修改软件 改个MAC地址上去  估计可以了

网友H:
掉电,直接刷BIOS!你怎么这么肯定?

网友:
华硕的板子掉电确实有一部分是BIOS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掉电,直接刷BIOS!你怎么这么肯定?

一样一样的排除嘛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神话吗?

网友:
为嘛刷bios,为什么会掉电啊

网友:
比较喜欢秒杀的案例,比较提气

网友:
好吧,这也叫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G:
在感叹号出现时 查查系统里网卡的MAC地址是多少?是不是都是0 0 0 0 如果是用MAC地址修改软件 改个MAC地 ...

MAC0000的也有弄过,BIOS覆盖导致网卡MAC被串改,如果要简单修复就在机子内网卡下修改,永久的话就是修改BIOS文件内的网卡MAC

网友:
迅维出人才

网友:
供电都对  BIOS直接刷  不过你这  挺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