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 门电路 非门 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5-01-03):
请问下 u7A 的工作原理 。知道的 教下  谢谢
另 这个U7A 在电路板中是个 6脚芯片, 但是在上面看不出的第一脚,请问 任何判断

网友A:
1 高6就低,1 低6就高

网友:
就是一个 反向器, 把信号 转换了一下 , 跟一个信号通过mos管,转换一样, 芯片上没有标识的话,可以看板子上有没有丝印,  6脚 带电 测量 供电 跟接地脚来区分也可以

网友:
那个5脚是不是这个芯片的工作电压?

网友:
百度上有特性看下

网友:
非门电路俗称反相器,即输出端电平始终与输入端电平反相。

网友:
0出1反之1就出0

网友:
发错版块儿了

网友(2015-09-23):
我也是醉了  ,看都看不懂。

网友(2015-12-13):
上学的时候没学好 现在都忘了求高手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1 高6就低,1 低6就高

我同意,進高出低

网友:
学习了,新手学习修电脑

网友:
y=a,1输出高,6 输出高

网友(2016-11-08):
慢慢都会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