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R08MB6E2

楼主(2015-01-03):
1.5SUS 那块发烫 大家看下什么问题这是版号

下面是内存那块供电
修到过此类问题的请指点一个 没头绪 ,

网友A:
这通病哦,,,论坛有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通病哦,,,论坛有说的,,,

没找到哦 搜不到哦

网友B:
今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同样的地方,检测中

网友(2015-03-01):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碰到一台这样的机器,同样的地方,检测中

这个是转换出了问题

网友C:
you duan lu le    xiaongdi

网友:
引用 网友C:
you duan lu le    xiaongdi

你是洋鬼子啊 兄弟 不会打汉字

网友D:
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一个供电芯片试试

非供电芯片作用 都说了是转换出了问题

网友:
公布一下其实这个可简单 通病非通病这个不好说,这个其实是后面5V转换电压MOS击穿导致 1.5VSUS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