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38

楼主(2015-01-03):
今天接到一片宏基4738的板子:版号:DA0ZQ9MB6C0  REV:C,故障是进系统不显示,看论坛里面说这BIOS容易出问题,下了一个刷了问题依旧,有怀疑显卡问题换了还是没好,那位遇到过此问题求指点!!

网友A:
BIOS不是刷一个就可以的 多刷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不是刷一个就可以的 多刷几个

是刷了额几个了···看他们都刷成功的BIOS   问题依旧,进系统黑屏····
·

网友B:
这个电脑好像修过一台 也是换了显卡没好 后面换了在网卡边上的一个芯片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好像修过一台 也是换了显卡没好 后面换了在网卡边上的一个芯片 就好了

难道是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脑好像修过一台 也是换了显卡没好 后面换了在网卡边上的一个芯片 就好了

还是老样子···你那个也是进系统黑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