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8S VGA NB8P DDR2 掉件

楼主(2015-01-03):
A8S VGA NB8P DDR2  掉件了 跪求补充

网友:
掉的是电阻还是电容啊。。

网友:
掉啥玩意了?

网友:
掉的是电阻  楼上帮我测下 是多大的呢?

网友A:
1号和3号位置在线量为0

2号位置在线量为2.2K

完了,折腾去吧

网友:
掉了3个电阻 楼上可以帮我测下是多大的吗? 我的图上有编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号和3号位置在线量为0

2号位置在线量为2.2K

好的 谢谢了

网友:
还好前天没当垃圾扔掉
本本火灾烧了,显卡扣出来了没扔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啊,3#拍的好清晰

网友:
本人也有一块,最上面你的那个是2.2K,  下面两个都是0欧

网友:
楼主是幸运的  碰到了这么多好人

网友:
是不是2.2k 啊,差不多都能上

网友:
该显卡已修复,成功点亮 谢谢好心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