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5主板用电池开机不显示求助 帮帮忙啊!!!

楼主(2015-01-03):
请问各位大神   G455新换的主板  用电池开机不显示 指示灯量   在次插上适配器就立马显示了  电池换了都是好的。可以充电   判定不是充电电路的问题  ,用电池cpu供电1V  用适配器cpu供电 1.2V  这种情况正常吗?   谁救救我啊 !!!

网友:
这种  问题   不好修

网友:
你说的CPU 电压会变动是正常的节能模式电压低一点,差充电器高性能模式电压高一点。。用电池不显示,检查屏的工作条件

网友:
电池放电管查了吗?

网友:
换的板直接保修

网友:
换的板去保修啊  要是你自己动了的话 人家就不给保了

网友:
不好修哦 通电不显示 纠结

网友:
不好修,之前我有一个没修好

网友:
要看看CMOS 电池有没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