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41MT-S2PT第一次开机正常不拔电关机后跑C1掉电循环

楼主(2015-01-03):
[wmv]http://v.qq.com/page/j/o/3/j0144g7t4o3.html[/wmv]               视频地址:http://v.qq.com/page/j/o/3/j0144g7t4o3.html

网友A:
把bios换了,刷个技嘉G41别的版本的bios试试,我一起弄好过哦

网友B:
忘记说明了,视频放不出来可以去网址里面播放,故障就是这个故障,南桥换了,IO换了,内存供电芯片换了,北桥换了,com口拆了,网卡声卡拆了。bios刷了,这现在不是修好的问题了是研究出来这个故障的问题了,我看网上有人法国帖子最后都不了了之了,特来求助

网友C:
到CO  掉电重启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内存换过了没,  还有可能是CPU温度问题

网友C:
掉电重启之前 搞北桥没有 ,如果之前没有掉电重启,搞了桥之后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主板不稳定,

网友C:
把内存 CPU 换了 , 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到CO  掉电重启  有可能是内存问题, 内存换过了没,  还有可能是CPU温度问题

    内存换过了,这个温控在哪里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掉电重启之前 搞北桥没有 ,如果之前没有掉电重启,搞了桥之后出现这个问题,就是主板不稳定,

北桥是,南桥,io弄了后才弄了,一直都是这个故障,有视频你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内存 CPU 换了 , 看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

   这些都换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北桥是,南桥,io弄了后才弄了,一直都是这个故障,有视频你看了吗

视频看了,

网友:
有头绪吗!这个太郁闷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过了,这个温控在哪里啊

好像在CPU里面 好像电源管理 检测温度    换个 CPU 上个风扇  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在CPU里面 好像电源管理 检测温度    换个 CPU 上个风扇  看看

这样的啊!!都弄过了,有别的思路吗,开关针IO都没有拉低触发信号

网友D:
修到过类似的,跟【BSEL】信号有关

网友C:
实在不行把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修到过类似的,跟【BSEL】信号有关

大师,这个是什么信号,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在不行把CPU电源管理芯片也换了,

我也有这个想法

网友C:
换了试试 , 看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师,这个是什么信号,求指教

基本就是北桥跟CPU通讯不畅,那个信号貌似频率设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啊!!都弄过了,有别的思路吗,开关针IO都没有拉低触发信号

  没有拉低,那怎样触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本就是北桥跟CPU通讯不畅,那个信号貌似频率设定

你说通讯不正常在吗又能点亮啊!视频你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拉低,那怎样触发的

你理解错了,是开机后没有被这些地方拉低而导致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了试试 , 看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在换了,等下看看

网友:
CPU电源管理芯片已换,故障依旧

网友E:
不要研究北桥,总线,CPU了,到回去研究一下BIOS,复位,这情况是某项复位没完成,不是全板无复位。被锁定在一程序,不能再进而重启。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不要研究北桥,总线,CPU了,到回去研究一下BIOS,复位,这情况是某项复位没完成,不是全板无复位。被锁定 ...

我迷茫了,比哦是我刚才又刷了

网友F:
不行换南桥。看下。我有修好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迷茫了,比哦是我刚才又刷了

找一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入本板的程序,可能就好了。

网友G:
内存换过了吗?卡槽清理并且检查下各触点情况。这些都是些基本的检查步骤,你换了那么多的东西,一定要确保全部安装良好。IO应是技嘉专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换南桥。看下。我有修好过

早换了哦,开始就是换的南桥

网友:
刷过了哦,这个是必须的

网友D:
IO那儿有个CEC4电容,它旁边有个822,换掉,告诉我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那儿有个CEC4电容,它旁边有个822,换掉,告诉我结果

没有好啊!还是一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换过了吗?卡槽清理并且检查下各触点情况。这些都是些基本的检查步骤,你换了那么多的东西,一定要确保 ...

这都没问题,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一同型号的BIOS芯片,刷入本板的程序,可能就好了。

换了没有好,还是一样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行换南桥。看下。我有修好过

会不会南桥没换好。

网友:
Q49附近电阻,小三极管逐一代换,不行471也换了

网友:
V星G31有一款主板,就是刷映泰BIOS。好的。你试下。

网友:
跑C1掉电循环貌似就是内存不过

网友:
供电量完了没  缺少某一路供电也会导致 开机掉电

网友:
查内存座引脚对地阻值看看

网友:
3代内存查118和238脚的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是不是3.3V,缺少一个都会导致不过内存,这个总线连接南桥和时钟芯片

网友:
有修过一例,换时钟好的,把时钟换了看看。

网友:
可能是缓存的问题,进入BIOS把几个缓存全部禁用,然后再开机,如果可以点亮,再试着一个一个开启,看看到底是哪个坏了

网友H:
500分 被拿掉了没。 ?  我想要。         把4CPU小供电边上的那个串口  给拆了。  然后用刀片把CPU针座刮一下。    记住别把CPU针弄歪了。    告诉我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H:
500分 被拿掉了没。 ?  我想要。         把4CPU小供电边上的那个串口  给拆了。  然后用刀片把CPU针座刮 ...

不用刀刮的话也可以 、或者用毛刷沾洗板水顺着cpu针倾斜方向刷几下。    你确认你刷完BIOS之后。   都是像视频里的那样   第一次是可以亮机的吧?

网友I:
具体怎样要现场看了才知道     你看看CPU座有没有空焊。

网友:
上次有修到G31技嘉的也是这个故障,换了系统总线时钟排组好了。如果没有好,换一个单核的CPU看一下。

网友:
时钟芯片可以换一下,强烈建议!

网友: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嘛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具体怎样要现场看了才知道     你看看CPU座有没有空焊。

没有虚焊,故障依旧

网友:
用BGA 加焊CPU底座试试 温度稍微高些 因为现在都是无铅的

网友:
测下PCIE  的耦合电容  和SM   总线的电压、对地值 是不是一样

网友:
什么都换完了,算了吧,不要修了

网友:
你这个板子故障和我之前的遇到过的一样。也是正常开机断电不拔或者关机开机直接C1掉电反复·······我记得好像是内存管理芯片旁的一个 LM358的8脚芯片的,它的供电是5V的,他的7脚输出不正常时输出12V的。正常应该接近7V左右的貌似。你看看是不是一样

网友:
刚检测内存就掉,内存供电不良有很可能,用显波器打打波形,内存的其它供电也不要放过,北桥.bios.

网友:
技嘉g31遇过   cpu上管烧坏一个   导致跑c1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bios换了,刷个技嘉G41别的版本的bios试试,我一起弄好过哦

你说对了。我刷了个G41MT-S2 1.4的比哦是就可以了

网友(2015-07-08):
刷BIOS有時也不行

网友:
I/O晶片附近電路有檢查過嗎

网友J: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我刷了个G41MT-S2 1.4的比哦是就可以了

不可能吧,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主板,按你说的 刷了1.4的这个版本  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开机,然后  和你一样,,,跑C0  C1就掉电,,,,崩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不可能吧,我今天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一样的主板,按你说的 刷了1.4的这个版本  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开 ...

你可以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忘记说明了,视频放不出来可以去网址里面播放,故障就是这个故障,南桥换了,IO换了,内存供电芯片换了,北 ...

确定是法国人 是法语贴吧 很多是越南人的

网友:
今天有一张板也是这个问题,不达我换CPU好了。原来是E5300我用Q8300无问题

网友:
有修过刷其他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我刷了个G41MT-S2 1.4的比哦是就可以了

我也遇到了,还没修好。你最后是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bios换了,刷个技嘉G41别的版本的bios试试,我一起弄好过哦

啊  刷别的型号的bios这样也行吗

网友:
对于类似这种头疼板 就是先扔一边  等有空再研究了

网友:
这种我一般都是先刷BIOS  在看其他问题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这里也有一块和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前几天也见过这样的故障。我拿去售后保修了。明天去拿。看一下有没有修还是换板给我。

网友:
这种故障本人已修好。你更换IO旁边822排阻。应该能OK。我修好了一个。

网友:
这板子我修过 两片  一片是时钟的问题 卡C1一片是 网卡的问题 卡C1

网友:
这个脑袋就大咯   一般情况 刷bios 加焊桥  换io 我觉得还是应该查IO的信号

网友:
你还对这个主板做了什么,都说出来吧

网友:
cpu上假负载打下数据线对地阻值。可能存在断路问题。

网友:
嗯 不错 学习了 帮你顶一下

网友(2015-09-02):
北桥跟CPU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修好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
是不是BIOS程序有错误啊
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
北桥    内存 就这两个

网友:
最终还是BIOS问题啊,技嘉BIOS坏的最多了。

网友:
楼主搞好了吗,手上正好有这个板子,楼主分享的视频,打不开啊,如果真像他们说的,bios问题,楼主分享一下吧

网友:
搞好了,刷了一个G41MT-S2   主板的 bios   就不好了,论坛里有,可以搜索的到

网友:
就好了,上面多打了个“不”字

网友:
遇到个 一样的问题。只要电池在上面,关机后不断电怎么开都是掉电的。

网友:
看来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