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65 无显卡供电和CPY 供电求助

楼主(2015-01-03):
        HP 431的 机器   HM 65 平台    第10步不正常 无CPU 供电   无独立显卡供电 10之前的电压都正常  我该换南桥吗?

网友:
换南桥吧,有时候南桥有问题也会没CPU供电

网友:
没有第十步,再往前啊,不一定要换桥

网友A:
第10步不正常  就查PWROK和APWROK啊

网友:
CPU供电没有开启吧?查开启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10步不正常  就查PWROK和APWROK啊

正常的.....